为什么在沙漠放个巨型“鼓风机”,就能筹集1.5亿美元

楼主(2024-01-25):
【为什么在沙漠放个巨型“鼓风机”,就能筹集1.5亿-哔哩哔哩】 https://b23.tv/Ij1lN7l

网友:
点子很棒,然而载荷上的超重有点恐怖。 按照视频的数据,末端载荷超重 10000g.

小体积载荷还有希望,大体积的直接自己把自己压垮了。
或者是美帝的材料都这么皮实么,10000g 都敢上。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项目黄掉的可能性很大,还不如微软创始人Paul Allen那个平流层发射系统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项目黄掉的可能性很大,还不如微软创始人Paul Allen那个平流层发射系统靠谱。 ...

感觉这个项目最大的瓶颈,是只能发射很小的物体。人类的加速度会有个极限。

网友:
按照视频中的描述,目标客户群是类似马斯克的星链那种小体积卫星,

一天可以连续密集发射几十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项目最大的瓶颈,是只能发射很小的物体。人类的加速度会有个极限。 ...

三体里,前进四对应 +120g 加速超重,船员必须用深海状态克服,否则会被压成汁水。
两千响那段剧情里有,为了躲避水滴强行开加速,最后船员成一滩血水;

而这个鼓风机里直接 +10000g,达到了离心机的水准。基本上人可以自己萃取自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体里,前进四对应 +120g 加速超重,船员必须用深海状态克服,否则会被压成汁水。
两千响那段剧情里有, ...

转速太快了吧,这么大的离心力,火箭里面的卫星能固定住吗,不得甩飞掉

正常火箭发射是多少g?

网友D:
应该建在海拔很高、空气很稀薄的峰顶,这样射出后阻力小,如果发射经纬度有要求,人工建塔不知道能建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建在海拔很高、空气很稀薄的峰顶,这样射出后阻力小,如果发射经纬度有要求,人工建塔不知道能建多高 ...

5000米海拔应该有优势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在设备内部也放置一个压缩空气的装置?设备利用惯性的甩出后,在一定的时间点释放压缩气体推动自己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太快了吧,这么大的离心力,火箭里面的卫星能固定住吗,不得甩飞掉

正常火箭发射是多少g? ...

载人平均 5g,短时间勉强 10g

三体里写 120g 载人就已经很夸张了,这直接 10000g

网友E:
用来发射导弹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来发射导弹不知道可以不

不行,发射事故会把设施直接摧毁,太危险。又没有机动性,生存能力低下,为了机动性装到海上平台应该划不来。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类似的脑洞, 在青藏高原上修个蚊香形状的高铁, 真空管道加速, 最后把载荷甩出去. 估计也远远到不了第一宇宙速度, 能有第一宇宙速度的几分之一就不错了.

网友:
直接建一个巨型同步空间站,用绳子掉上去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