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诱骗12V输出,又能能和单片机进行USB通讯的方式?

楼主(2024-01-26):
是否有诱骗12V输出,又能能和单片机进行USB通讯的方式?  查找了下CH224K是可以进行诱骗12V输出,,但是这个IC把USB+ -都占用了,我的的单片机USB难道可以直接并联到USB + -,是否可以像485并联一样使用?

上去用?

网友A:
看什么协议,QC就需要用D+,D-,PD是通过CC脚.

网友B:
只用这个芯片的 pd 功能,也就是只连两个 cc 脚,usb d+ d- 只连你的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协议,QC就需要用D+,D-,PD是通过CC脚.

好的的 好的 ,这提供了解决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这个芯片的 pd 功能,也就是只连两个 cc 脚,usb d+ d- 只连你的 mcu

看来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mcu 电源电路需要宽电压设计,不然电脑给5v那mcu不就是没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