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框选电阻移动,和这个电阻有关联的都一起跑路,PCB bug?

楼主(2024-01-26):
我框选2个电阻准备一起移动下,,和电阻两个脚有关联的都一起元器件也一起跟着跑路,PCB bug?

楼主:
没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想选电阻,但是连接器的2个引脚也同时被选中了,所以跟着一块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选电阻,但是连接器的2个引脚也同时被选中了,所以跟着一块走了。

要是这么简单我就还不会来发帖子了。。。就算电阻相隔10万八千里,一样连接器会动。

网友B:
是不是联合了,选中一个器件右键-联合-从联合打散器件

网友:
去过滤面板把网络的过滤勾选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联合了,选中一个器件右键-联合-从联合打散器件

这个是对的吧,应该是联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