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占用过高可以试试这个软件

楼主(2024-01-26):
动不动内存占用70%多,其实一加起来怎么也到不了,今天找到了这个方法,有需要的可以试试,软件放下面了,操作方法看视频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42abb316ba2331ff7b

网友:
先留个记号,有需要再搞

网友A:
我32G内存正常用怎么也用不满

网友:
直接装64g各种问题好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32G内存正常用怎么也用不满

我的64G内存,后面44G还是新的,数据都没读写过吧?

网友:
都是把内存虚拟成磁盘来用的路过

网友:
16G内存就容易爆 内存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4G内存,后面44G还是新的,数据都没读写过吧?

我128g日常敲代码平均占用10g。。

楼主:
你们这些土豪内存,让我16G笔记本情何以堪啊,哈哈

网友:
好东西,试了,非常有作用

网友(2024-05-04):
引用 网友B:
我的64G内存,后面44G还是新的,数据都没读写过吧?

这么多运存利用率太低,快快换鸡腿加餐算了

网友:
哈,楼上都很壕,我在莫大这买的x230补了一根4G内存条,一起才12G,感觉够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咋用?
哔哔哩哩链接不对。

网友:
好东西,客户的电脑碰到过,啥东西都不开内存就占用100%,只能让他重装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咋用?
哔哔哩哩链接不对。

应该有一点点用处,微软: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sysinternals/downloads/rammap

一般 在清空展出来的5个选项之中,点击 Empty Working Set 和 Empty System Working Set 就可以,其它的不要点,点完不要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一点点用处,微软: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sysinternals/downloads/rammap

一般 在清 ...

OK,谢谢!

网友E:
只要插槽够就加内存,内存大速度还是快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插槽够就加内存,内存大速度还是快不少的

我加到了32了,不担心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