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mpu板子,优先考虑nand flash,还是emmc

楼主(2024-01-26):
rt,谢谢

网友:
不考虑成本  肯定是EMMC吧

网友:
文件系统很大,或者有大量存储数据需求用emmc少年,没有这种需求,用spi nand这种便宜

楼主:
使用emmc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坏块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emmc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坏块管理

emmc和tf卡一样啊,自带的

网友:
用emmc,标准接口,通用性强,底层不用管。用Nand麻烦的多,而且只能用某一个型号,不然底层要重新搞

网友A:
目前基本上是使用EMMC多,除非你的mpu性能比较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基本上是使用EMMC多,除非你的mpu性能比较低端的。

有成本考虑么,如果存储容量小的话,nand flash还是有价格优势

网友:
看具体需求 容量要求不高spi nor更省心更便宜

网友B:
SD NAND, 当成可焊接的SD卡对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D NAND, 当成可焊接的SD卡对待

nand 坏块问题 太头疼  项目里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nd 坏块问题 太头疼  项目里不敢用

SD NAND内部使用寿命最长、性能最稳定的SLC NAND Flash晶圆,擦写次数可以达到5~10万次;内置了特定的Flash控制器和Firmware。硬件对外采用最为通用的SD接口。

网友D:
项目用了spi nand,用着用着坏块了,只读了,分区挂载不了了,挂载的时候是好的,去读就挂了,一堆的问题,用的ubi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项目用了spi nand,用着用着坏块了,只读了,分区挂载不了了,挂载的时候是好的,去读就挂了,一堆的问题, ...

应该没这么脆弱,你应用层不会写很频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用了spi nand,用着用着坏块了,只读了,分区挂载不了了,挂载的时候是好的,去读就挂了,一堆的问题, ...

要加坏块管理,加均衡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坏块管理,加均衡算法

ubi文件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这么脆弱,你应用层不会写很频繁吧?

以前是用nor 后来在ubi文件系统加了打印,来揪到底是哪个应用在操作,做了限制,现在在跑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是用nor 后来在ubi文件系统加了打印,来揪到底是哪个应用在操作,做了限制,现在在跑测试 ...

我一个项目spi nand用了yaffs2跑文件系统,挂了一个sd nand用ext4进行读写数据库,感觉很稳,出了很多货,目前没有出现丢固件或者数据库损坏情况

网友:
EMMC啊,nand丢程序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有没有一些比较好买的EMMC推荐?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有没有一些比较好买的EMMC推荐?谢谢!

emmc一般都是兼容的,国产目前测试下来也比较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mmc一般都是兼容的,国产目前测试下来也比较稳定了

多谢,有没有推荐好买的国产的,我们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