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小家电的小MCU单片机有哪些?有没推荐

楼主(2024-01-26):
如题,想选一颗单片机,做一个小电子产品。如果选用,产品也研发OK的话(成熟产品升级,不用开拓市场)。用量预计一年300K--800K。

有没有大侠正在用得比较好的,或者有合适型号推荐的。

拆一些小玩具或者小家电,我看都是一些SOP14,SOP16之类的没有任何丝印的小MCU做的,不知道是啥型号。

实际需求:

1. OTP单片机。供电电压,目前需求是5V的。

2. 至少有一个触摸IO。

3. 休眠时候电流要低于50uA。能通过触摸IO和普通IO电平变化唤醒。

4. 目前列了一下, 需要用到14个IO。 所以至少SOP16,SOP20这种封装 的。 SSOP16,SSOP20。

5. 要有至少一个ADC,因为要检测电池电压。

6. 要有三路PWM(不是硬性要求,定时器能做到也可以)。有几路IO需要输出100K-200K级别的方波,和LED的渐明渐暗效果的。

7. 价格0.5元以下.

8. 暂时以上需求。

网友A:
这个用量,和功能要求,0.5元以下不好找

网友B:
辉芒微?休眠电流不清楚,其他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量,和功能要求,0.5元以下不好找

用量后面要加个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芒微?休眠电流不清楚,其他应该差不多

好的。 有没推荐型号,或者推荐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没推荐型号,或者推荐的供应商?

这个不清楚,我只是买了一些回来玩玩,感觉他家东西看着还挺顺眼的。
淘宝就能买,很全,你用那么多直接官网看看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没推荐型号,或者推荐的供应商?

可以联系中颖的代理商问问,中颖可能有合适的

网友:
台系的合泰,义隆,中颖都是做小家电的专业户。

网友C:
先用熟悉的型号堆料堆出产品,再投入精力找替代。就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熟悉的型号堆料堆出产品,再投入精力找替代。就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

大师

我们已经用cortex M0的IC做好设计送样了。找到替代IC之前也是这样先生产。

现在准备找长期批量供货的IC了。

网友D:
辉芒微吧  廉价芯片就用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辉芒微吧  廉价芯片就用它了

他们家的触摸 ,建议尽量少用,他们自己都说不是很好。其它性能不错。

网友:
如果能接受合泰的价格,批量品质风险应该是相对可控的。

网友:
如果稳定在500K以上出货,已经可以订制一颗单片机了。 看看现成的九齐 应广有没合适的吧? 九齐最低8分的单片机,比一颗电解电容还低,估计很多人都不相信。市面上廉价产品海量那种,一般都会厂家单独开一颗供应。

网友:
磐芯 带触摸的 0.2,0.3 光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

我们已经用cortex M0的IC做好设计送样了。找到替代IC之前也是这样先生产。

这么大量,M0都可以做到0.5这个价格吧,

网友:
有家MTP的你可以看下,具体价格不记得了,可能差不多.
M8P62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量,M0都可以做到0.5这个价格吧,

要求0.5以下价格,这个量其实不大,M0很难。也可能OTP的会便宜,需要和原厂谈。一年用量再加两个0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求0.5以下价格,这个量其实不大,M0很难。也可能OTP的会便宜,需要和原厂谈。一年用量再加两个0还可以 ...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做得到,现在OTP国产型号。小家电上用的。

网友:
如果楼主能保证这个量,我可以给你弄。价格不超过0.5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做得到,现在OTP国产型号。小家电上用的。

对,otp是有可能。一年就算500k,也就25万人民币的生意

网友:
辉芒微还是贵了,可以找找九齐,晶哲。电池电压应该用LVD可以吧,内部比较器,有一些特定档位例如2.8V  3V  3.2V  3.4V这样的低电压可以选。你这个需求感觉都还好,就触摸功能不一定有硬件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