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5V 1A电源模块求推荐

楼主(2024-01-27):
装在2p~3p导轨空开那种外壳内,体积小一点,有外壳,最好是灌封,成本不是非常敏感,知名品牌,易于购买,求推荐,谢谢!

网友:
meanwell 导轨电源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我也是做导轨设备,里面的电路用的微型电源模块。不过我看了明纬的“工业用 - 基板型”IRM系列挺好,就是体积稍大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我也是做导轨设备,里面的电路用的微型电源模块。不过我看了明纬的“工业用 - ...

那看看金升阳? 有灌封的
也有小体积要外接电解电容的

网友A:
X宝找下:LS05-13B05R3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找下:LS05-13B05R3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

这种还可以,之前用过一批

网友:
广州市爱浦电子科技 的之前做智能插座用过,还不错。

网友:
不用模块,直接用点儿电容啥的,二极管啥的就搞定了,过去的很多小家电设计里面,220伏转5伏,有标准的电路,成本很低,亚敏电阻加电容加二极管,还加点什么东西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