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210模块做的摄像头板子,图像大概率有条纹

楼主(2024-01-27):
用K210模块开发的一个摄像头图像采集的板子,采集到的图像,有的板子挺正常,有的板子会有横纹,颜色也不正,换摄像头无效果,问题可能出在我硬件上,也不是很肯定。
摄像头用的OV2640;

很奇怪的现象,对着白色的地方拍,显示挺正常:

对着黑色的地方拍,就横纹很明显:

有经验的帮我分析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不正常的图像,如下图所示:

模块如下图所示:

摄像头部分原理图:

楼主:
求救,求救

网友A:
可能有数据线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数据线虚焊了

摄像头跟板子,用的翻盖fpc座子。你的意思是座子焊接不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跟板子,用的翻盖fpc座子。你的意思是座子焊接不良吗

可能是座子虚焊,也可能是芯片
曾经碰到过OV2640也有类似横纹,仔细检查发现是FPC排线有断裂,数据线有部分断了,更换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座子虚焊,也可能是芯片
曾经碰到过OV2640也有类似横纹,仔细检查发现是FPC排线有断裂,数据线有部 ...

我摄像头都是新的,板子也是刚从嘉立创贴的,你上电就这样。概率还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摄像头都是新的,板子也是刚从嘉立创贴的,你上电就这样。概率还挺高 ...

我那是因为打包的时候没有注意,FPC被异物割裂了

网友:
为什么你的模块这么贵,我看全志v853(1npu)的512mddr3 emmc也才不到100

网友:
OV2640内核供电1.5V不对吧

网友:
电源是大概率问题

网友B:
150元可以上RK3566了 性能是这个的8倍

楼主:
确实是电源问题,加了一个钽电解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元可以上RK3566了 性能是这个的8倍

就图这个模块卖家做了个类似openmv的东西,可以用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元可以上RK3566了 性能是这个的8倍

只是芯片,还是最小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图这个模块卖家做了个类似openmv的东西,可以用Python

rk3566不也能跑Python

网友:
可以跑得很好了,安卓都可以打王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芯片,还是最小系统?

板子加网卡,可以看下泰山派,或者野火,或者正点原子得 RK3566的资料,非常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