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分析下面101个数据的checksum 较验方法(666元)

楼主(2024-01-28):
下面是104个数字,  其中0-101个是源数据, 102-103数据是 0-101个数据的通过某种算法较验后的结果。现在想知道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较验的。 附件是 两组参考数据。

1023A4DD5AB

网友:
我來試試運氣
你意思是:
1023A4DD5AB
是上面所有數據的校驗?
原始數據是整形的嗎?還是字符?

网友:
原始数据是小数的,格式如下:

网友A:
盲猜把前3位序号去掉,剩余数为十进制需要转为十六进制,然后再去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盲猜把前3位序号去掉,剩余数为十进制需要转为十六进制,然后再去运算。

不会是这么简单的(干嘛都两行呢),应该是不对的
测试过校验和,CRC32(几种算法),整数与小数部分分开计算,都不对

楼主:
原始数据应该是ascii码

楼主:
但是理解为数值也可以

楼主:
上位机接收过来,确认是ascii码

网友:
有上位机那也可以从上位机入手

楼主:
上位机是exe文件,是导入和导出 如何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是exe文件,是导入和导出 如何入手,

上位机如果修改后导入会报错,或接收到校验错误会报错,的确就能很容易逆出算法

网友:
别的不说,这数据贴的很随意嘛,怎么序号也贴进来了。
先把序号拿掉,再说校验的事情吧。

再就是猜测哈希函数,感觉样本也不太够的样子。
举例:我的哈希函数定义为恒定输出,输入啥都输出102、103那两行的校验值。
这种情况都没法被现有例子排除掉

楼主:
序号也是文件的一部分,我不确定序号有没有参与运算,上位机刚试验了下。如果故意改变序号是会出错的

网友C:
都有exe了,不是都id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这么简单的(干嘛都两行呢),应该是不对的
测试过校验和,CRC32(几种算法),整数与小数部分分开 ...

所谓的整数小数只是你的臆想,我大体看下来反而感觉是ascii

楼主:
是ascii 码,这个确定。

网友D:
直接把上位机exe丢上来呗,有直路没必要让大家硬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序号也是文件的一部分,我不确定序号有没有参与运算,上位机刚试验了下。如果故意改变序号是会出错的 ...

改变序号校验不对,那肯定证明序号也参与了运算,
这个要有上位机软件配合才好分析了

楼主:
上位机安装文件 由于过大,附在
     网盘里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SrMnOJJtnsJGyxkYC0P3g?pwd=gred 提取码: gred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exe了,不是都ida吗

19楼已提供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上位机exe丢上来呗,有直路没必要让大家硬猜了

19楼已提供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序号校验不对,那肯定证明序号也参与了运算,
这个要有上位机软件配合才好分析了

19楼已提供

网友:
一组数据不好分析,如果有100组这样的数据,一定可以分析出来

楼主:
已经提供了两组数据。 另外如果可以使用ida 分析上位机exe的话,应该会更快吧,上位机里有算法

网友:
居然是labview

CPA_LearnParameterFormat.vi
CPA_LearnParameterChksum.vi
这两个用labview打开看看

楼主:
序号如果错了会报警,但不确定是否参与检验算法。

楼主:
25楼 兄弟 是ida 看过exe 代码了吗 ?

网友:
看控件风格就知道了是 LabVIEW 或 Labwindows/CVI

楼主:
朋友,你这个压缩包的数据 是来自于 安装文件吗? 奇怪我打开安装文件没有找到你压缩包的文件

楼主:
能够使用labview 打开

网友B:
你应该是看不到程序框图的,后面103行这一个估计应该是CRC16校验码
102行那个昨天测试过CRC32,几种模式都不对,当时没有把行号参于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看不到程序框图的,后面103行这一个估计应该是CRC16校验码
102行那个昨天测试过CRC32,几种模式都 ...

尝试了网上提供的所有CRC16算法,都无法对应。  即然是Labviw开发, 是否使用IDA 的路线 仍然适用与可行

网友:
别惦记ida了,那个出来是汇编

网友E:
Labviw 打开 vi文件就行了 CPA_LearnParameterFormat.vi
CPA_LearnParameterChksum.vi

网友:
引用 网友E:
Labviw 打开 vi文件就行了 CPA_LearnParameterFormat.vi
CPA_LearnParameterChksum.vi

你看不到程序框图的,LZ你这个CRC16在线校验的是HEX,你要转成十进制看一下对比,多几组数据看看103行的校验是不是十进制数。
----------------------
还有一个笨一点的方法可以进行推导:
1.把000~101行数据部分全部置为0
2.根据我们常规的校验方法进行试凑,根据上位机校验通过情况来得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