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装得太靠正中间了,导致右侧有一部分拍不到?

楼主(2024-01-28):
这是要把记录仪摘下来重新往左挪一下吗?上面的胶不好粘了吧?

网友A:
问原厂重新要一个贴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原厂重新要一个贴纸就行。

再找原一厂要东东就不那么方便了,直接把记录仪拽下来贴右边的ETC下面了。

网友B:
镜头不都是可以调节的么?

网友:
可以调低一点镜头吧。

网友:
应该是万向的吧。可以稍稍转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不都是可以调节的么?

这么大的一块调节也不中吧?

网友C:
搭车问一下现在哪款记录仪好用,之前朋友送的海康威视的用了不到一年就挂了,不断的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现在哪款记录仪好用,之前朋友送的海康威视的用了不到一年就挂了,不断的自动重启 ...

海康的品牌应该还不错的啊。。。是不是他用了觉得不好用就给你了?(当回恶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一块调节也不中吧?

好家活,镜头离玻璃这么近的么,是我孤陋寡闻了。

我用的都是在后视镜后面的位置离玻璃有些距离的,调整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活,镜头离玻璃这么近的么,是我孤陋寡闻了。

我用的都是在后视镜后面的位置离玻璃有些距离的,调整 ...

何以看得出来镜头离玻璃近了?您的截图来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康的品牌应该还不错的啊。。。是不是他用了觉得不好用就给你了?(当回恶人) ...

全新未拆封的,朋友买来当伴手礼送给客户的,顺便送了我一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现在就是频繁的自动重启,拔下来在家里接电也是不断重启,估计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未拆封的,朋友买来当伴手礼送给客户的,顺便送了我一个,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现在就是频繁的自动重启 ...

肯定是哪里坏了,要么自己修修,要么不整了,扔给技术电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哪里坏了,要么自己修修,要么不整了,扔给技术电工吧。。。

懒得修了,想看看坛友有啥推荐的稳定点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