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的区域代理是吃屎长大的?! 十几部空调的室外机都没有接排水管

楼主(2024-01-28):
当时这十几部空调是新房子的时候,包工包料给当地的格力空调代理承包安装的(可以在格力的代理商清单查到)。

这几天东莞很冷,空调开了制热,才发现室外机不停的滴水下来。

检查后发现滴水的地方是室外机这个排水口。

(制冷的时候,室内机要排水。制热的时候,室外机要排水)

现在房子已经完工,再增加排水管就麻烦大了。

网友A:
美的的空调也这样,室外机没管子瞎流水。

甚至更差,连图中这个引水的插头都没,从各种开孔往外流

网友B:
好像外机都不会主动装排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外机都不会主动装排水管。。。。

如果是单冷,室外机不用装排水管。

但如果是冷暖机,制热的时候,室外机必须安装排水管。

网友C:
我家为了装几台空调,还单独搭了一次排山,为了装排水管。因为装修外墙早已经完成了,排山都拆掉了,后来才装的空调,才发现没有装空调排水管。

网友:
其实不管是单冷还是冷暖机,都要把水从排水管排走,不然滴到楼下也很吵,哒哒哒

网友:
向他们索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为了装几台空调,还单独搭了一次排山,为了装排水管。因为装修外墙早已经完成了,排山都拆掉了,后来才 ...

不是可以空中飞人?

楼主:
代理商果然抵赖,说行规就是不安装室外机的排水管的。

我已经教亲戚,先吓一下他们,如果他们还抵赖,就投诉到格力和12345。

楼主:
谁能找出空调带制热功能的安装规范;必须安装室外机排水管的?

网友D:
这是偷工减料,我发现室外机大多数都没有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空中飞人?

有举升机或者吊车的话确实更方便,但是我这里是乡下。

网友:
我倒是没注意我家格力的外机排水。回去看看先。
只是记得海信的外机有排水的,老小区统一加装外墙排水管,一户交了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偷工减料,我发现室外机大多数都没有接

格力的室外机已经有这个排水口,安装的时候就应该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举升机或者吊车的话确实更方便,但是我这里是乡下。

乡下找不到举升机。城里的农民房路面太窄进不了举升机。

网友E:
印象中松下、华凌的也没有……

网友:
我这好像都没见过装排水的,不仅是室外机没有,室内机的排水也是跟着铜管绑到主机附近,自由排水。压根就不走排水管。

楼主:
跟代理商的沟通有结果了。

补点钱,他们派人来加装室外机排水管。多少钱还没有确定,如果5000元以内,就付给他们了。

网友F:
我想说制冷也会排水,不过那个水是室外机铜管接头处的冷凝水,我之前夏天刚装修的房子,安装的海信的空调,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滴水,因为是老小区,没有室外空调支架,所以水就直接往下滴,楼下的找我,我以为空调安装有问题,就给售后打电话,然后就回复我说这个滴水是正常的,要自己买个接水盘,他们给安装,然后我就同楼下的说这个滴水是正常的,然后就在小区里观察其他的空调,发现所有的空调都在滴水,然后1楼的就不追究了。我也不安装了。

网友:
行业内规,确实只把那个水嘴接上。

网友:
都偷工习惯了,很久很久以前是有的。只是现在都默认不给装。

我家的空调没有一台是主动给装的,都是我要求接外机排水管才给把水嘴装上,
管子还要我自己去外面买他们给装上,说厂家就没给管子。不要求那个外机的水嘴也不会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制冷也会排水,不过那个水是室外机铜管接头处的冷凝水,我之前夏天刚装修的房子,安装的海信的空调, ...

香港如果空调滴水,会被重罚、甚至坐牢的。

我们这法制跟不上,道德没有约束,空调滴水竟然认为是正常。物质文明达到了,精神文明还是需要提高啊。

网友G:
又一位包租公
舍得给租客用格力的包租公非常少。我发现几乎都是三线品牌比如格兰仕、奥克斯、小天鹅、TCL,而且还是5级能效定频机,俗称“空调刺客”。搭配上1.5元一度的电,每月电费轻轻松松几百元,房东电费都赚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一位包租公
舍得给租客用格力的包租公非常少。我发现几乎都是三线品牌比如格兰仕、奥克斯、小天鹅 ...

我们这里的出租电价才1元/度。很良心。

成本是0.65元。如果有人偷电,加上公共损耗,利润更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出租电价才1元/度。很良心。

成本是0.65元。如果有人偷电,加上公共损耗,利润更少。 ...

出租房可以向供电局申请合表,也是几毛钱一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租房可以向供电局申请合表,也是几毛钱一度电

就是0.65元/度,没有阶梯电费。

原价0.61阶梯。只要使用空调,阶梯电费就很惊人。

网友:
现在装空调室外机也要装管子的啊,否则不到处滴得都是,就这么不管感觉都属于安装不规范

网友I:
外面冷凝水排量还挺大的,我飘窗那里装空调的没接管子,水全部存在飘窗里面,差不多2厘米深。渗入楼下天花板,把楼下天花板全部搞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外面冷凝水排量还挺大的,我飘窗那里装空调的没接管子,水全部存在飘窗里面,差不多2厘米深。渗入楼下天花 ...

像这种你是怎么解决的?走保险还是?

网友:
这么多空调,进线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这种你是怎么解决的?走保险还是?

有啥保险。
找人做几个铁皮盒子,空调放盒子里,盒子边焊接出水口,排水到总管。然后就没再漏。
楼下霉变的,我找人处理下,局部粉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松下、华凌的也没有……

我的就是弄几个这种接水盘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的就是弄几个这种接水盘子

接水盘子不会很快满嘛?

另外台风天的时候,会不会被吹跌落的盘子,比较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水盘子不会很快满嘛?

另外台风天的时候,会不会被吹跌落的盘子,比较危险? ...

盘子下面有排水管, 我是放在飘窗里面的,压空调,吹不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出租电价才1元/度。很良心。

成本是0.65元。如果有人偷电,加上公共损耗,利润更少。 ...

深圳这边的出租房,去年年底出了法规,房东不能电费加价。原来很多城中村电费一块五的后面直接降到7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深圳这边的出租房,去年年底出了法规,房东不能电费加价。原来很多城中村电费一块五的后面直接降到7毛了 ...

虽然我是房东,我也支持电费不能加价。并且房东不应该加收公摊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的的空调也这样,室外机没管子瞎流水。

甚至更差,连图中这个引水的插头都没,从各种开孔往外流 ...

室外机是标配有引水接头的,配件在包装箱子里。有的安装工会安装上去,有的偷懒不装,有的认为安装后会因为冷凝器灰尘太多后滴落造成堵塞排水造成排水不畅腐蚀压缩机底部与箱体。

其实这个接头确实会因为里面灰尘太多阻塞造成排水不净,然后压缩机保温棉底部长期浸泡吸水使压缩机底部长期湿润后腐蚀压缩机底部出现漏血种,压缩机直接报废问题。喇叭口直接用爪子抓在金属开孔边缘爪子确实增加了排污阻塞的风险,排污管本身就细加上这个喇叭口下端是插在排污管内所以喇叭口内径就更加小了造成容易堵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喇叭口为了适应更加狭窄的下面安装情况只配置了直角转弯的规格那就更加容易堵塞了。

空调内机太脏内部接水槽也有一个功能类似的水槽接头也是因为排水管本身不粗,安装又是内插到管子所以接头内部有效内经就很小了特别容易堵塞,需要拆掉内机外壳才能清理,或者在室外排水口用水反冲一下就能简单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