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机械密码锁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4-01-29):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① 开锁后,锁柄转90度,对齐主体上的卡口
②用力一直按下锁柄
③调整好新密码

放开锁柄,新密码就生效。

楼主:
具体是怎样开的?

网友A:
插入的工具只是一个窄不锈钢片,上面没有任何特殊形状或钩子。

不锈钢片穿过数字转轮的缝隙,直接拨开锁止机构,根本不需要考虑密码的事情,比正常用密码开还要快。

此人叫LockPickingLawyer,常见的锁他基本都有,可以通过开启时间来判断可靠性

网友:
第二个那个锁他有一个不用工具纯靠感觉开的,也很快,但是由于他一边开一边讲,我很难压缩gif到1M以内就不发了,
第三个不清楚他有没有一模一样的,但也是很典型的密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的工具只是一个窄不锈钢片,上面没有任何特殊形状或钩子。

不锈钢片穿过数字转轮的缝隙,直接拨开锁 ...

哈哈,好,我学习一下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好,我学习一下先!

这种撬比正常开还要快的就不要买来做正经锁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撬比正常开还要快的就不要买来做正经锁来用了

在高手面前,所有锁都是透明的。难度就不使用锁?

另外,还有摄像头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手面前,所有锁都是透明的。难度就不使用锁?

另外,还有摄像头配合的。 ...

确实,没有几个是他搞不开的
我意思是起码抵挡的时间得长一点,明显大于正常开锁时间,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可疑的身影。
这4秒的太惨了,这么快的开启速度恐怕在警察眼皮底下也不会被怀疑是撬开的。

有摄像头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