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不是经典蓝牙才支持HID键盘,BLE键盘只有WIN7以上才支持?

楼主(2024-01-29):
有些设备上面接双模蓝牙模块,PC这边接蓝牙接收器,然后配对好,识别设备为蓝牙键盘。
双模蓝牙比较贵,后来换了BLE的模块,但是同样的电脑(XP)+蓝牙接收器,怎么样都无法识别,换成WIN7电脑自带蓝牙,或者WIN7电脑加接收器就可以识别。

是不是BLE的键盘支持部分还没完整?还是本来XP系统不支持?市面上买的蓝牙键盘好多只支持WIN7以上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经典蓝牙和BLE都支持HID设备。BLE要WIN8及以后才是OS原生支持,WIN7要装BLE驱动才行,XP没搞过,不知道支持BLE有没有问题。

网友:
XP对蓝牙的支持肯定很差。

win7其实也不好,win7基本不支持耳机蓝牙音频。

网友A:
应该能支持吧,个别厂商的蓝牙4.0驱动还是支持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支持吧,个别厂商的蓝牙4.0驱动还是支持XP的

原设备就是用双模蓝牙模块,BLE+经典,实际上只是用了经典蓝牙的HID键盘,后来换了个纯BLE模块替换
我试过WIN7,用CSR的接收器,不用自带驱动,装官方提供的驱动,怎么弄都识别不了,后来系统换WIN10,一样的接收器驱动不装就支持了

网友B:
W8以前的系统版本对蓝牙支持不是不好而是系统排异蓝牙(微软与蓝牙有版权纠纷,包括早期安卓系统也是因为蓝牙协议栈版权问题所以蓝牙一直兼容不好)直到w8以后微软才与蓝牙达成某些好的共识,系统集成了基础的蓝牙传文件传输功能。虽然w10/11系统自带蓝牙驱动但是功能且且是文件传输与a2dp蓝牙立体声之类简单功能,想要支持全部功能那必须花大钱购买蓝牙驱动花的越多蓝牙功能越多当然前提蓝牙适配器硬件支持。比如你说的ble首先硬件支持再就是需要购买协议栈授权。

说说作为一个普通数码玩家玩蓝牙的往事:
08年时候一个usb蓝牙2.0适配器25元感觉真便宜于是买了,然后发现驱动需要花一百多购买才可以使用。于是到处找xx版本蓝牙驱动,当时比较有名的千月xx版本蓝牙驱动支持的协议栈最多,找了很多版本都对我的适配器芯片不支持或者功能有有问题苦恼了一阵子,后来发现蓝牙适配器包装夹层中藏有驱动光盘安装一看就是xx版本千月版本蓝牙驱动(这个必须偷偷地,后来胆子大的卖家就搞个贴纸提示内有驱动让用户自己撕开夹层)装上就各种功能有了,比如基础的文件传输,接打电话的单声道蓝牙耳机avrcp功能,极为先进的A2DP蓝牙立体声功能,虚拟串口,蓝牙虚拟局域网共享上网。这一折腾就明白了蓝牙硬件便宜但是多功能驱动贵且可遇不可求,蓝牙芯片认准csr蓝牙芯片功能多性能强劲驱动容易适配。所以说不是蓝牙芯片开发者付款就是消费者付款反正就是必须花很多钱买协议栈授权才可以用,花钱越多蓝牙功能越多。后来南京杰理不知道如何搞定蓝牙授权问题把蓝牙音频芯片做到了白菜价格且兼容性一流。

选购经验:
买蓝牙适配器认准csr芯片,功能多驱动兼容好

5.0距离远,4.0距离近,2.0距离远

用系统自带蓝牙驱动且启动了蓝牙基础功能。买蓝牙适配器还得买大品牌,有正版授权的驱动光盘支持的蓝牙功能会更多兼容性也好,安装驱动简单快捷。(比如在用的绿联usb蓝牙4.0适配器虽然贵点但是带有驱动光盘且驱动有正版授权数字签名兼容性好,功能多且安全)

楼主换了w10就支持ble那是微软在背后努力,说明蓝牙生态正在良性发展兼容性越来越好免费的功能越来越多

网友:
我记得xp对蓝牙的支持需要芯片原厂的驱动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8以前的系统版本对蓝牙支持不是不好而是系统排异蓝牙(微软与蓝牙有版权纠纷,包括早期安卓系统也是因为蓝 ...

真是奇闻,便宜买硬件,贵价买驱动,有点像今天手游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W8以前的系统版本对蓝牙支持不是不好而是系统排异蓝牙(微软与蓝牙有版权纠纷,包括早期安卓系统也是因为蓝 ...

原来如此,以前也装过一堆千月什么的,当时就怀疑人生怎么一个适配器不是即插即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奇闻,便宜买硬件,贵价买驱动,有点像今天手游的模式

同样是蓝牙适配器有的几元,有的几十元有的大几十,看得见的区别就是蓝牙芯片方案不一样,看不见的是各种功能授权还有驱动软件支持。

最新款双模usb蓝牙5.4适配器81元,折扣后69元是不是很昂贵。

便宜的usb蓝牙5.0适配器4.5包邮,绿联蓝牙5.0则33元,是不是对比后差价6倍以上突然感觉33元买就是大怨种感觉。81元买蓝牙5.4适配器也没感觉到有啥新功能距离也没多远,妥妥的只卖贵的人才能下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