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前挡风玻璃被小石头击裂,该怎么维修?

楼主(2024-01-29):
前天在高速路上,被一辆分心驾驶的小车带起来的一小石头击中前挡风玻璃,嘭的一声,前挡风玻璃裂了个小口,现在不知到该怎么维修,貌似直接换整个玻璃又太那个了,不换又一直有个裂纹在那里。问了几家维修店,问是不是可以修补,都说不会。坛友们有何建议?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快车道,我前面的前面有一辆黑色小车,肯定分心搞手机或者啥了,差一点撞向护栏,被紧急拉回来,然后我的车就嘭的一声,前挡裂了个小口。于是我叫我老婆把那汽车车牌拍下来(但回到家拿手机看,我去,竟然拍的模糊不清,看不清车牌,哎,女人做事)。然后我的行车记录仪也看不清对方车牌跟小石头撞击玻璃的过程,但可以看到那个车差点撞护栏了。
到家后我还打了122,说明了下情况,然后说会有交警联系我,但事实上,到现在没有人联系我,坑货。

网友:
报保险换新的

网友A:
如果不换新的话,可以买玻璃裂缝修复液,我搞过,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能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的程度。有强迫症的还是换新吧。

网友:
买套 汽车玻璃修复 工具,按说明使用,会留一点痕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那种。

网友:
多找几个地方,我原来也不知道,朋友上次有修过,费用大约500块钱以内,修完看起来确实还是有点痕迹,不过不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B:
我同样情况换过,使用保险,1600元。

结果保险3年涨价,涨了不止1600元。

算计不过保险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样情况换过,使用保险,1600元。

结果保险3年涨价,涨了不止1600元。

那看来还是先不报保险换整一块了,看折腾下能修补下不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换新的话,可以买玻璃裂缝修复液,我搞过,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能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的程度。有强迫 ...

决定买一个修补液尝试下看看,谢谢

网友:
买过修补液补过,但是过了一年继续开裂,只能更换玻璃。
所以楼主你迟早要换的。

网友:
我的是找玻璃修理商修理的

网友:
我去年也这样子磕了一下,外面跟你这个基本一样但是里头没摸到裂痕的感觉
保险好像挡风玻璃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当时好像没有买。后来自己买了UV胶加固了算了,看样子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C:
还有,换的玻璃不一定有原厂质量好

网友:
这样的情况貌似公路局负责赔偿,可以百度一下 。

网友:
我台车也有这个,不过几年了我都不理它
只要它不漏水,就懒得搞了

网友:
这个洞看起来比较明显了。修复估计最少要300。
如果在主驾视线位置还不太好,修复后光的折射不一样,影响安全

网友:
只要不挡视线....就剥离修复液伺候,挡视线...自己找福耀的更换即可,自费可以砍价的哦!
福耀也是可以修复的...你问问....我的上一辆就是玻璃液修复,完美看不出了哦。

网友:
可以单独买玻璃险份,与主险脱离。只走玻璃险,不走主险。这要看你保险到期情况了。

网友D:
我的车几年前也被砸了一个类似的小坑,后来用玻璃修复液修复了至今也没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换的玻璃不一定有原厂质量好

换原厂玻璃,一样的。

网友:
也不一定要原厂玻璃,上次换玻璃,修理厂报价 原厂2900,福耀1450,品牌的1000。问题是原厂玻璃就是福耀生产的,无非是原厂玻璃打了原厂品牌logo,价格立马翻倍……

网友:
玻璃修复液要趁早用,否则裂纹会逐渐扩大

网友:
我的车前挡风玻璃叶被石头砸了,纹路跟你这差不多,面积有大拇指大小。已经4年了,我都没去管它

网友:
我的车前档玻璃也有个小坑,从内部摸感觉不到裂纹,两年多了一直没处理。
看来我也可以尝试自己买修复液试试。

网友:
自己买瓶光固化树脂来修补吧

网友:
我当年有一个大切,第二年就被砸了这样一个裂痕。然后没理他又开了15年。请牢记,车都是被修坏的

网友:
玻璃修复液,挺好的,修复完可以忽略伤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几年前也被砸了一个类似的小坑,后来用玻璃修复液修复了至今也没管过。 ...

其实不修复估计也没啥问题,只要裂缝不扩大就行。如果裂痕扩大那就要考虑换玻璃了。

网友:
刚看完楼主的帖子,昨天高速上就被砸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坑,不知道哪来的石子,只能自认倒霉了,报了保险等过完年回去了再换吧

网友:
建议能修复尽量修复,更换玻璃还是很考验师傅水平的,要拆很多周边塑料板扣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