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软件怎么下载安装啊

楼主(2024-01-29):
Python软件怎么下载安装啊,想和孩子研究一下 但是没有头绪 哪个大哥指点一下 啊?

网友A:
也算是初学者,最开始安装的是anaconda,最近比较常用的是pycharm

网友:
官方下载的是“环境”,如果不用dos运行,那还要自己选个编辑器。另外新手可以推荐用jupyter notebook,编程就像写文档。不过还是建议踏踏实实找个教程入门一下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算是初学者,最开始安装的是anaconda,最近比较常用的是pycharm

你上来就让初学者配置虚拟环境,是不是直接想吓退对方?

网友:
LZ既然提到安装,那八成是windows系统,直接到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下个安装包装上即可。
然后可以开始试运行一些简单的程序。
什么包管理,虚拟环境之类的,不要上来就开始。至少先把hello world跑通再开始。
python的精华就是一堆拿来就用的包,pip,conda这些之后都还是要用的。开发的话jupyter notebook也很有帮助。

如果LZ能熟练科学上网,我非常推荐 Google Colab 来上手。网页打开,服务器后端虚拟机执行,默认装了一堆库,还有免费的CPU GPU。

网友:
新手anaconda就比较友好

网友B:
我现在正在自学Python,使用的编译环境就是Pycharm。

现在Chat-GPT太方便了,有时给它提个要求,不到1分钟就生成完美的代码,有点失去了学习Python动力了。。

网友:
不是专业玩这个的,偶尔写个脚本,vscode就可以了

网友:
初学用MU编辑器比较好,安装以后自带了python解释器。

网友:
对了,这玩意也有可以直接在线运行的网站。  啥都不用装,就用浏览器敲代码就是了,当然功能有一定局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3842040

网友:
Windows 7 只能下载 Python 3.8.10 使用(官方下载页面),它在 Python 官方的说明文件中。

其实 3.8 系列最新的是 3.8.18,包含了安全修正,但只有源码。

源码是需要自己编译二进制包的,对小白来说很不友好,所以不用去折腾了。

不要去非官方网站下载执行包,因为官方本身就是免费的,在其它地方下载的基本都上含病毒。

如果 Windows 版本比较高,去官方下载对应的最新版本就好了:

Windows 8      的 Python 3.10.5 官方下载页面

Windows 8.1/10/11 的 Python 3.12.1 官方下载页面

摘录:

PEP 11 所述,Python 发布版对某个 Windows 平台的支持仅限于被 Microsoft 视为处于延长支持周期内的版本。 这意味着 Python 3.12 支持 Windows 8.1 及其后的版本。 如果你需要 Windows 7 支持,请安装 Python 3.8。

==================================================

VSCode + Python 运行环境用来学习足够了,我用在简单的生产环境中也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自学Python,使用的编译环境就是Pycharm。

现在Chat-GPT太方便了,有时给它提个要求,不到1分钟 ...

pycharm 有河蟹包吗

网友:
社区版免费吧,没觉得有异样

网友C:
直接装核桃编程,里面有python环境,记得某一款还可以自动安装需要的库

网友:
新手还是只装官网环境就好,随便一个编辑器,推荐vs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装核桃编程,里面有python环境,记得某一款还可以自动安装需要的库

嘻嘻嘻嘻嘻

网友D:
在python官网下载python安装,再装pycharm community 版,网上很多教程看一下
学了一段时间,觉得python编程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ython官网下载python安装,再装pycharm community 版,网上很多教程看一下
学了一段时间,觉得python编 ...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