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设备,内部电池的充电口这边老是被氧化

楼主(2024-01-29):
设备是放海水下采集数据的,内置锂电池,锂电池的线从水密头出来,平时有堵头堵住的,但是还是会发生氧化现象。氧化生锈在电池正极发生,明显的电化学腐蚀。
这个电路内部充电线正极弄个二极管做单向导通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水听器的接头.

我们做的过类似的处理. 没有用.
我们内部用了一个继电器,完全断开电气连接都不行.
后面解决的策略是,在完全断开连接情况下.
定制了一个和针头匹配的锌合金堵头,牺牲堵头的方式保护触点
当然就算是这样做,也只能坚持不到一年.

网友:
好像有一种技术是做一个阳极(或者阴极)耗材的,通过对耗材氧化来保护插件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网友B:
参考通讯机房的做法,把外壳做成48V,外壳随便腐蚀去吧。

网友:
内部加整流桥,线缆供电走交流

网友:
牺牲阳极也不能在水下用啊

网友:
这水密接头550一个真是下了大成本,但还是进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通讯机房的做法,把外壳做成48V,外壳随便腐蚀去吧。

正常来说是外壳接地0V,内部电源是负压-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是外壳接地0V,内部电源是负压-48V

外壳是pom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水听器的接头.

我们做的过类似的处理. 没有用.

也是电池正极氧化吗

网友D:
为啥不考虑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考虑无线充电

电路麻烦,锂电池直接充的话,直接买个充电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麻烦,锂电池直接充的话,直接买个充电器就可以

无线不是可以密封么,看上面那位500块钱一个堵头都做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
内部采用继电器完全断开与外部的连接
纯粹是金属在海水里面的腐蚀.
用锌合金方式,也只能管一年多时间,久了还是会腐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