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丰田荣放RAV4新车车轮内挡泥板的问题

楼主(2024-01-29):
上个月刚提的车,刚刚发现车轮内挡泥板是这样子的,不完整,看边缘像是撕掉了,然后补了这些东西上去,坛友知道这些是什么吗?电线也裸露着,这算是问题车吧

网友A:
新车螺栓就这么锈迹斑斑了?

网友:
“丰田荣放RAV4新车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车螺栓就这么锈迹斑斑了?

明显不是锈迹啊,你再说楼主新手就吓尿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有召回后还没出厂的,然后这样处理的。

不确定的话去4S店对比下

网友:
就是这样的,日本车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不信,发去汽车论坛再问问啊

楼主:
发给销售看了,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准备有空去4S店看下,那里有摆着样车的

网友:
去4S店看新车对比准确一点。没空的话先去淘宝搜看看配件是什么样的,不过碰上副厂件图片会被误导。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再去4S店看看展车是怎样的呗

网友:
去4S店看其他车是否同样一样。我以前以为自己的发动机罩子是修过的,因为有变形褶皱,后来保养时去店里,发现所有新车都一球样。也就是有些东西,原厂出来就不是完美的,也就外表光鲜,看不见的地方多少都有些瑕疵,没啥影响,厂家也就懒得改。

网友:
23款荣放不是有质量问题么

网友:
这种地方可以喷涂装甲吧。

网友:
不要怀疑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昨天回去看了下我的锐放他妈也是这一吊样

网友:
没必要大惊小怪,工业化的产品都是这样,你去看看同档次的其他车,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车螺栓就这么锈迹斑斑了?

红色记号笔,眼神不好,不要把楼主吓尿床了。

楼主:
想不到汽车也会这样,看着像手工做的一样,根本不像工业化的标准品
像电子产品PCB上飞几根线,然后就出货一样

楼主:
刚刚去4S店看展车了,就是这个鸟样的

网友:
跑量的车都是这样的,50W左右开始会考虑NVH和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