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使用 AVR 显示出 GIF 动画吗?

楼主(2024-01-29):
AVR 这种8bit单片机
AVR 中的硬件是否足够实现在 LCM 显示 GIF 小动画?
是否有朋友做过?

或是有源代码参考?
感谢

网友:
有人用单色屏显示过黑白动画,不过不是直接显示.gif文件,是显示视频文件解码以后的画面数据

网友:
把gif分解成多张图片,然后图片转换成C数组(bin也行),放代码里面编译。
显示时,轮流刷图...
能想到的就这样了

楼主:
是否有 直接解译 .gif 文件方式?
可能类似 软件解mp3
做gif动画,图片转换成C数组 感觉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 直接解译 .gif 文件方式?
做gif动画,图片转换成C数组 感觉不是正解。 ...

在单片机上转数组确实是正解,除了可以直接显示BMP,其他像JPG、GIF 之类的都带压缩算法,8位机的RAM也不够缓存,确实有点难为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