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驱动继电器吗?

楼主(2024-01-30):
单片机3.3v输出电压,可以通过电平转换芯片转为12v来驱动继电器吗?不想用mos管

网友:
为啥不切地?

网友:
需要看电平转换芯片的输出能力带不带的动继电器,找规格书看看,而且既然已经有12V了,直接用mos管更省事,再不济用三极管也行啊;

网友:
不差钱就上专用芯片,如EG27517

楼主:
为啥继电器厂商不做可以直接用gpio驱动的继电器呢?这样不是还能节约板上空间

网友:
看继电器驱动电流多大啊,驱动电流满足就可以了。另外,干嘛不用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继电器厂商不做可以直接用gpio驱动的继电器呢?这样不是还能节约板上空间 ...

连个续流二极管,接通指示灯都懒得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个续流二极管,接通指示灯都懒得集成~~~

还不兼容12v的继电器,只能最多3.3v的,连5v对都不能驱动,差评,

网友:
3.3V,5V的继电器通常需要电流都>20mA; 12V以上的继电器需要的电压高
有些51单片机有几个端口电流可以50mA灌电流;

网友:
常用三极管或者达林顿管芯片来驱动 比如ULN2003

网友:
为什么不用3.3V 的超低功耗继电器?

网友:
用达林顿管,反向二极管都给加好了 ULN2004

网友:
真能,omron的g6ku就可以直接用io驱动

网友:
一个npn就能搞定,为什么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