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 iqmath上如何开三次方?

楼主(2024-01-30):
大佬,我在使用STM32F103计算7段式S型加速曲线,F103没有FPU,整个计算耗时6ms左右,想使用iQmath计算看能否快一些,里面有个开三次方的运算,在iqmath的头文件没有找到相关申明。如有知道大佬,烦请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拆成ln和exp?
Y = exp(ln(X) / 3)

或者查表拿近似值+牛顿迭代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ln和exp?
Y = exp(ln(X) / 3)

F103没浮点,不支持ln与e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ln和exp?
Y = exp(ln(X) / 3)

仔细看了下,有exp,没找到l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有exp,没找到ln

就是logₑ

楼主:
Iqmath.h里面没有搜索到log,ln相关的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Iqmath.h里面没有搜索到log,ln相关的字符

库来源? 我看430/432的iqmath (2015)里有log

楼主:
我同事发给我的。我的是stm3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事发给我的。我的是stm32的

MSPM0-SDK移植最新的去,有教程

楼主:
刚去官网下了下430的,里面确实有log,M3在官网看到下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M0-SDK移植最新的去,有教程

下载下来了,这个只是支持M0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下来了,这个只是支持M0的吧?

有源码

楼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highlight=dsp

楼主:
多谢,我移植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在MDK下stm32f103编译成功,明天到公司测试开三次方的函数.
附件为移植成功的代码.有须要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ln和exp?
Y = exp(ln(X) / 3)

我在pthon里面这个写,计算结果不对哈.
import math
a= math.exp(math.log(math.e,8)/3)
print(a)
a=1.1738623302535736

晕,我搞错math.log传参了,改正后结果就对了.
以下是正确的python代码:

import math
a= math.exp(math.log(8,math.e)/3)
print(a)
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