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耐低温这么差的吗,4、5度开不了机

楼主(2024-01-30):
天选2笔记本,充满80%,早上起来没接适配器开不了机,我以为电池报废了,接上适配器,充电一会直接就满了,更加认为是电池报废了。偶尔在使用中停电,发现电池居然又可以了,用了两个小时,充满后第二天早上测试又开不了机,接上适配器开机显示电池没电,过一会又很快充满,这才怀疑是不是温度低的原因,网上查到笔记本的确有低温保护这个说法,但4、5度就保护这也太垃圾了吧,电动车户外零下都能开,只是续航缩短,笔记本居然直接开不了机,是都是这样,还是我的这款笔记本有问题。

网友A:
热风枪调整到三十度,加热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调整到三十度,加热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

白天10度左右,用电池开机和使用都是正常的,电量显示也对

网友B:
我的小米最多半小时...-15度,垃圾了....后面预算~10K不知道换啥好了。。。。

网友C:
“电动车户外零下都能开”

不然为什么会有车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过年电脑带回老家发现开不了机了,一度以为是电池坏了。关键是后续一个月电池都没恢复,我还叫了dell的售后上门检查。

网友D:
笔记本电源管理电路故障的现象,电池有电不开机,莫名其妙连着适配器结果电池电没了,有时候电池续航正常。

笔记本电池是带有库仑计的bms,所以电池是否衰减或者异常是有显示的,不会好坏反复横向跳。5度算不算低温,不会对电池造成剧烈影响。大概率适配器坏了,有可能笔记本主板电源管理电路有故障,也有可能电池保护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源管理电路故障的现象,电池有电不开机,莫名其妙连着适配器结果电池电没了,有时候电池续航正常。 ...

我也感觉4、5度不算低温,但故障现象就是和温度关联,4、5度低温保护,出现电池没电假象,连着适配器开机一会,因为工作,温度上来了,低温保护解除,电池忽然就充满了,温度上来后只用电池续航正常,开关机也正常,充满到第二天早上又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户外零下都能开”

不然为什么会有车规……

感觉就算不是车规,4、5度就不能用电池开机,作为脑规也有点说不过去,估计是这天选2笔记本的问题,或者是我这个有问题

网友:
很多笔记本电池放电c数不够,冬天是开不了机或者开一半,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最多半小时...-15度,垃圾了....后面预算~10K不知道换啥好了。。。。 ...

1w可以看看carbon X1系列了

网友:
X1C2017 零下15度可以正常工作,估计THINKPAD系列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4、5度不算低温,但故障现象就是和温度关联,4、5度低温保护,出现电池没电假象,连着适配器开机 ...

跑测试给笔记本一个重载检查适配器是不是坏了工作不稳定了,以前就遇到适配器间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