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80s电量始终为0 只能插电使用

楼主(2024-01-30):
Thinkpad T480s电量始终为0 只能插电使用,这怎么弄?

楼主:
好像是过放了
之前以为是天气冷了
发现好几天了,还是充不进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池信息报告呢
CMD下面输入powercfg /batteryreport

网友:
愉快换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池信息报告呢
CMD下面输入powercfg /batteryreport

Installed batteries
Information about each currently installed battery
BATTERY 1
NAME        01AV480
MANUFACTURER        SMP
SERIAL NUMBER        2011
CHEMISTRY        LiP
DESIGN CAPACITY        57,020 mWh
FULL CHARGE CAPACITY        43,230 mWh
CYCLE COUNT        356
Recent usage

Usage history
History of system usage on AC and battery
BATTERY DURATION                AC DURATION
PERIOD        ACTIVE        CONNECTED STANDBY                ACTIVE        CONNECTED STANDBY
2023-06-19 - 2023-10-09        59:09:07        -                304:01:17        -
2023-10-09 - 2023-11-06        21:12:46        -                120:38:57        -
2023-11-06 - 2023-11-13        0:43:52        -                -        -
2023-11-13 - 2023-11-20        0:18:30        -                11:23:50        -
2023-11-20 - 2023-11-27        1:02:45        -                25:06:47        -
2023-11-27 - 2023-12-04        2:29:59        -                7:47:43        -
2023-12-04 - 2023-12-11        0:02:32        -                7:39:55        -
2023-12-11 - 2023-12-18        6:02:04        -                21:53:03        -
2023-12-18 - 2023-12-25        0:23:55        -                17:18:20        -
2023-12-25 - 2024-01-01        -        -                -        -
2024-01-01 - 2024-01-08        0:41:16        -                -        -
2024-01-08 - 2024-01-15        0:50:56        -                2:31:10        -
Battery capacity history
Charge capacity history of the system's batteries
PERIOD        FULL CHARGE CAPACITY        DESIGN CAPACITY
2023-06-19 - 2023-10-09        44,772 mWh        57,020 mWh
2023-10-09 - 2023-11-06        44,334 mWh        57,020 mWh
2023-11-06 - 2023-11-13        43,860 mWh        57,020 mWh
2023-11-13 - 2023-11-20        44,350 mWh        57,020 mWh
2023-11-20 - 2023-11-27        43,219 mWh        57,020 mWh
2023-11-27 - 2023-12-04        42,914 mWh        57,020 mWh
2023-12-04 - 2023-12-11        42,601 mWh        57,020 mWh
2023-12-11 - 2023-12-18        42,014 mWh        57,020 mWh
2023-12-18 - 2023-12-25        42,707 mWh        57,020 mWh
2023-12-25 - 2024-01-01        43,850 mWh        57,020 mWh
2024-01-01 - 2024-01-08        43,850 mWh        57,020 mWh
2024-01-08 - 2024-01-15        43,850 mWh        57,020 mWh
Battery life estimates
Battery life estimates based on observed drains
AT FULL CHARGE                AT DESIGN CAPACITY
PERIOD        ACTIVE        CONNECTED STANDBY                ACTIVE        CONNECTED STANDBY
2023-06-19 - 2023-10-09        3:04:29        -                3:54:57        -
2023-10-09 - 2023-11-06        3:51:33        -                4:57:49        -
2023-11-06 - 2023-11-13        8:10:48        -                10:38:04        -
2023-11-13 - 2023-11-20        0:20:29        -                0:26:20        -
2023-11-20 - 2023-11-27        5:07:49        -                6:46:07        -
2023-11-27 - 2023-12-04        5:36:16        -                7:26:48        -
2023-12-04 - 2023-12-11        3:09:20        -                4:13:25        -
2023-12-11 - 2023-12-18        3:49:59        -                5:12:08        -
2023-12-18 - 2023-12-25        6:15:31        -                8:21:22        -
2023-12-25 - 2024-01-01        -        -                -        -
2024-01-01 - 2024-01-08        1:38:36        -                2:08:13        -
2024-01-08 - 2024-01-15        2:56:24        -                3:49:24        -
Current estimate of battery life based on all observed drains since OS install
Since OS install        3:11:28        -                4:08:5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电池信息报告呢
CMD下面输入powercfg /batteryreport

还有救吗?报告看感觉容量还在啊

楼主:
电工想救一救

网友:
我的macboopro2012放了2年,发现不能充电...结果换了一个0欧姆电阻解决,结果拆的时候干下来一个未知芯片....焊盘都掉了,结果没啥事.....
看来还是以前的三元锂电池确实技术可以,这么多年了...依然好用啊!

网友B:
t480s 听说不错,准备海鲜搞个给小孩子学习用

网友:
寄给淘宝做笔记本电池的帮忙救一下吧。

网友C:
放电就好了
我以前笔记本遇到过,好像是天气太冷电池保护了
不要接电源(虽然显示0实际上还有电),开一些耗电的软件把电池的电放完到关机,最后重新充电开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就好了
我以前笔记本遇到过,好像是天气太冷电池保护了
不要接电源(虽然显示0实际上还有电),开一些 ...

电脑直接熄火了啊,无法开机 不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t480s 听说不错,准备海鲜搞个给小孩子学习用

确实不错啊,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直接熄火了啊,无法开机 不接电源

试过了吗,把电源拔了会直接关机
我遇到的情况是,把电源拔了会提示低电量但不会关机,然后把电放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吗,把电源拔了会直接关机
我遇到的情况是,把电源拔了会提示低电量但不会关机,然后把电放完就好 ...

是 ,会直接关机。

网友:
有可能是过放后某一节电池过放,电芯之间的电压不均衡,导致保护板拒绝充电了。可以拆开电池自己测量下,或者淘宝买一块兼容电池,估计也就是百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那看来和我不是一种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救吗?报告看感觉容量还在啊

从1月8号开始后面没数据了。

网上的一个可以试试看看:
https://blog.csdn.net/jamseylin/article/details/116242609

不行的话大概率感觉电池要开包绕电池保护,这个没操作过了就不误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stalled batteries
Information about each currently installed battery
BATTERY 1

电池寿命到了锁定了,换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1月8号开始后面没数据了。

网上的一个可以试试看看:

作为电工,根本不用他那么麻烦,直接拆开对电芯充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