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这两种按键检测电路

楼主(2024-01-30):
图1 是IO口没有串电阻的,图2 是串了电阻的,如果用图1不是省了一个电阻吗,为什么图2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
1、静电、2、防止某些程序员配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A:
我选择图3:一个电阻也不给

网友:
只要不是那种需要特别省成本的应用,图二比图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图3:一个电阻也不给

我选4还要 加个电容

网友:
现在设计复杂的硬件,各路电源都或者io习惯加电阻,方便查问题

网友B:
现在很多低成本方案都是不加电阻直接按键到地
不知道直接到地的,到地用的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低成本方案都是不加电阻直接按键到地
不知道直接到地的,到地用的稳定不? ...

消费电子 都是  直接 IO 到地的。

因为 类似 51 有 很微弱的上拉。 (准双向口) 。然后去读 io 的 下降沿就ok了。(软件做好防抖,  配合定时器效果更好)

网友:
为啥你还要一个上拉电子,就像前面好多人说的一个电阻都不要,就一根裸IO更简单

网友:
消费电子都不加电阻的。容易接触静电的话就加二极管

网友:
标准的还要加二极管和电容呢

网友:
和单片机IO口的Latch-up电流有关。限制IO口电流,防止外部因为静电,干扰等引入的电流超过IO口的Latch-up电流导致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有干扰,还是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