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ESP32的PCB天线,给个AD的pcb文件就行

楼主(2024-01-30):
在画个ESP32的小核心板,做个简单测试,

为了省成本,想在PCB上画个板载天线;

哪位刚好画了这个天线,效果好用的画,我先复制我板子上试试效果;

打算用铜厚1oz的板材,嘉立创打样板;

谢谢拉

网友A:
可以去合宙网站扒一个ESP32核心板的模块,照着他们的弄一个就行了,或者去嘉立创EDA开源项目中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合宙网站扒一个ESP32核心板的模块,照着他们的弄一个就行了,或者去嘉立创EDA开源项目中扒一个。。。 ...

嘉立创开源项目的,能找到,但是怕效果不行;

合宙的核心板PCB文件,貌似下载不到吧

网友:
好像有两,好久没使用了,看看合适不

网友:
感觉天线这种东西是抄不来的,照着画个基本能用,但好不好就不好说了

网友:
南京沁恒有提供,不同板厚的不一样。等下我找找。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天线,肯定是需要调试的,但是咱没有条件,先来个经验值的

网友B(2024-06-24):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天线,肯定是需要调试的,但是咱没有条件,先来个经验值的 ...

请问后来怎么样了?经验值的搞上去后信号质量行不行?

现在处于跟你提问时一模一样的状态,PCB天线已经照模照样抄上去了,好不好用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怎么样了?经验值的搞上去后信号质量行不行?

现在处于跟你提问时一模一样的状态,PCB天线已经 ...

好用
直接照抄

网友B:
好的,那放心了,谢谢!

网友C:
别指望pcb天线信号多好,顺便预留一个天线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指望pcb天线信号多好,顺便预留一个天线座

嗯,预留了一个ipex。

网友D:
倒F天线,可以去ti官网下载,他们还有关于天线的原理、参数调校相关教程。这方面,ADI/TI这些大厂的资料真的是太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F天线,可以去ti官网下载,他们还有关于天线的原理、参数调校相关教程。这方面,ADI/TI这些大厂的资料真 ...

嗯嗯,我用的就是倒F,因为看到TI快速选择指南中说这是首选,而且我板上位置也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放心了,谢谢!

抄的哪个?wch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抄的哪个?wch那个?

不是的,抄的TI的DN035: Antenna Quick Guide (REV B)中的第一项:SWRU120: Inverted F Antenna

URL: https://www.ti.com/lit/an/swra351b/swra351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