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陶瓷放电管只钳位不导通的原因

楼主(2024-01-30):
我有个设计是利用陶瓷放电管作为放电开关,但实际应用中,发现放电管会进入钳位状态,把电压值钳位在一个比放电电压略低的值,而不发生脉冲发放电,请教一下发生该现象的原因

网友A:
辉光放电吧,还没进入电弧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光放电吧,还没进入电弧放电

是的,现象确实是辉光放电,但是我试过130V输出电路,用75V±20%的,还是会出现

网友B:
是不是电弧没限流造成连续放电

网友:
所以一般要配合TVS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弧没限流造成连续放电

肯定是加了限流的,甚至我把限流电阻增大到了100K,电流只有大概1.3mA左右,同样会大概打了三四次放电管就进入辉光状态了,这个电流值理论上已经达不到续流的条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加了限流的,甚至我把限流电阻增大到了100K,电流只有大概1.3mA左右,同样会大概打了三四次放电管 ...

用了防雷放电管功率太小,放电管里面气体被电离离子化了来不及冷却,还是电流太大或者放电频率太高,管子超载使用了。

试试限流电阻加倍,然后后面放电管并联1000p高压电容

网友C:
是全部还是个别?如果是个别,那就是这个个别器件的特性不好,比较一下好的器件和不好的器件的漏电流。还有可能是电路板因为助焊剂或洗版原因,板子上附着的助焊剂,或者板子质量不好,纸基板里面潮了,漏电流比较大。
我这边也有一类产品用到了气体放电管,其他方便都考虑到了(比如助焊剂,工艺等等),还是有工作起来不理想的--有轻微辉光,特性不好。这样只能换器件了,一般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防雷放电管功率太小,放电管里面气体被电离离子化了来不及冷却,还是电流太大或者放电频率太高,管子 ...

放电管是10kA等级的,应该是足够的,
放电频率太高不至于,电压是130V左右,限流电阻100K,放电电容是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全部还是个别?如果是个别,那就是这个个别器件的特性不好,比较一下好的器件和不好的器件的漏电流。还有 ...

已经更换过好几个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换过好几个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测量一下,漏电流大概有多少uA。
我这边的应用,漏电流1uA都不好,但再规格书上,没放电时,漏电流是允许超过这个电流的。所以,总是有不太合格的,只能挑着用了。以前是用DB3,后来用上气体放电管,好多了----不满足的器件,已经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漏电流大概有多少uA。
我这边的应用,漏电流1uA都不好,但再规格书上,没放电时,漏电流是允许 ...

明天可以测一下,再不行只能使用半导体放电管了,但是半导体放电管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可以测一下,再不行只能使用半导体放电管了,但是半导体放电管的电流比较小 ...

如果对漏电流要求高的话,DB3受温度影响,受光照影响,更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漏电流要求高的话,DB3受温度影响,受光照影响,更烦人。

对漏电流没有要求,我需要的是能重复触发,放电管可以正常开关,而不是进入钳位辉光放电状态。
我这个应用是把放电管当作触发开关,正常输入电压就是保证放电管可以导通的,用在高压脉冲放电电路上,整个产品后续会用环氧树脂封装,不会有光照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漏电流没有要求,我需要的是能重复触发,放电管可以正常开关,而不是进入钳位辉光放电状态。
我这个应 ...

那还是对漏电流有要求,也许是漏电流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变大了一点点(表现是有辉光了),电压就升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对漏电流有要求,也许是漏电流随着电压的升高而变大了一点点(表现是有辉光了),电压就升不上去了。 ...

我现在的看法和7楼有点类似,多次重复触发导致内部气体电离,而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速度比较慢,我的应用刚好后面又是一个变压器,电感续流导致放电管不能正常关断。明天试一下在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提供额外的续流通路。

另外查到半导体放电管没有这个续流的问题,后续再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气体放电管的特性吗

一旦动作,好像电压要很低才能够恢复

问一下气体放电管的厂家吧,应该会叫你串压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