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服务区中石化的充电桩扣费信息,究竟多少钱一度电呢?

楼主(2024-01-30):
这是下午在广河高速的服务区里面的中石化充电桩充电拍照。
按扣钱算明显是差不多2块钱一度电,但是上面显示电价1.1295?难道每度电除了电价外还要加手续费的?

网友A:
是的,充电要加服务费的。比如我们小区的充电桩会显示:电费0.8元/度、服务费0.8元/度,一共1.6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充电要加服务费的。比如我们小区的充电桩会显示:电费0.8元/度、服务费0.8元/度,一共1.6元/度 ...

那像百度地图搜索周边显示的充电桩,上面的电价,应该是包含了服务费的总费用吧?

网友:
高速服务区的电价加上服务费算下里要1.8一度电了,有的是2块,而且损耗都是算你的

网友:
自己家峰谷电,峰段充也要9毛多了。。。所以我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开始充电

网友:
都有服务费,电费是国家电网收的,服务费是充电桩运营商赚的

网友:
成本是成本,赢利是赢利,能让你这么清晰也是不错了。。。。

网友:
应该就是服务费,只是他没有单独列出来,看看我这边小区地下停车场的充电桩

网友:
一般来说服务费是固定不变的,电价是波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百度地图搜索周边显示的充电桩,上面的电价,应该是包含了服务费的总费用吧? ...

对,百度上的是包含服务费的总价

网友:
电车,平时如果没有固定充电桩,充电真是尴尬。偶尔长途高速上就忍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