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cmsis-dap的vid pid必须是特定的吗?

楼主(2024-01-30):
自制的cmsis-dap调试器,使用的pid vid必须是特定的吗?如果不是,那keil和uar怎么能检测到cmsis-dap调试器? 因为cmsis-dap枚举成通用的hid设备

网友A:
不一定。看上位机情况。上位机可以用PID/VID白名单,也可以看设备名。

插一段openocd识别CMSIS-DAP的代码

        /*
         * The CMSIS-DAP specification stipulates:
         * "The Product String must contain "CMSIS-DAP" somewhere in the string. This is used by the
         * debuggers to identify a CMSIS-DAP compliant Debug Unit that is connected to a host computer."
         */
        devs = hid_enumerate(0x0, 0x0);
        cur_dev = devs;
        while (cur_dev) {
                bool found = false;

                if (vids[0] == 0) {
                        if (!cur_dev->product_string) {
                                LOG_DEBUG("Cannot read product string of device 0x%x:0x%x",
                                          cur_dev->vendor_id, cur_dev->product_id);
                        } else if (wcsstr(cur_dev->product_string, L"CMSIS-DAP")) {
                                /* if the user hasn't specified VID:PID *and*
                                 * product string contains "CMSIS-DAP", pick it
                                 */
                                found = true;
                        }
                } else {
                        /* otherwise, exhaustively compare against all VID:PID in list */
                        for (i = 0; vids[i] || pids[i]; i++) {
                                if ((vids[i] == cur_dev->vendor_id) && (pids[i] == cur_dev->product_id))
                                        found = tru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看上位机情况。上位机可以用PID/VID白名单,也可以看设备名。

插一段openocd识别CMSIS-DAP的代码

这代码看上去是识别的字符串描述

网友:
就是识别的描述符里面的字符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