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 太卡顿了,准备搞kicad,目前最稳定的是哪个版本最稳定?

楼主(2024-01-31):
JLCEDA  太卡顿了,准备搞kicad,目前最稳定的是哪个版本最稳定?

网友:
谁能讲讲kicad的优势?

网友:
设计多复杂的板子会卡顿,不是非常复杂的话考虑下自己硬件环境吧!已经设计10款产品了,挺好用的

网友:
jlceda最大问题是没有稳定版,经常昨天还用得好好的,今天一个小版本更新就立刻卡得怀疑人生

网友:
越新越好,一直挺稳定的

网友:
网页版本卡一点,本地的不错,除了拉线没有AD好用,其他都不错哈

网友A:
jlceda感觉非常吃电脑配置,我小电脑用allegro画10层板很流畅,嘉立创6层板明显不行了,感觉不如某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eda感觉非常吃电脑配置,我小电脑用allegro画10层板很流畅,嘉立创6层板明显不行了,感觉不如某字母 ...

字母软件很顺滑,JLC的那个反应有点慢,比如复制粘贴

楼主:
免费  ,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官方更新维护也比较勤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ceda感觉非常吃电脑配置,我小电脑用allegro画10层板很流畅,嘉立创6层板明显不行了,感觉不如某字母 ...

字母也挺吃配置的,最不吃配置的不是PADS吗?这软件深圳那边很多公司都在用。
不过PADS最大的问题是版本之间的兼容性极其差,换个版本就打不开了,而字母软件,从9到23,实测都能正常打开

网友:
别用 kicad 6 这个版本就行,5 和 7 都很快,也稳定

网友B:
Kicad 7.0.9自己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在公司里同事用7.0.5画好几张4层6层的板子,感觉都很顺
下载链接: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 ... ad-7.0.9-x86_64.exe

网友:
最近也用上EDA了,说不上卡顿,就是有固定延时的样子
笔记本双显卡的记得手动把程序配置成用独显,不然pcb状态下确实会卡很多
原理图里头更多是耗cpu,确实占用单核性能很多。亲测  原理图里头右键鼠标进行画面平动都比较耗cpu

网友:
楼主肯定是用的JLCEDA普通版,这个版本元器件多于200个,就会出现明显的卡顿,连个GND线都可能会卡好几秒。
元器件多,就需要换JLCEDA专业版了,这个就一点都不卡,但是操作、元器件库创建会不一样,需要重新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免费  ,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官方更新维护也比较勤

除了免费,其他优点有啥,比如和阿里狗比。
效率还是设计严谨啥的。

网友D:
听说Js引擎是单线程单核,所以EDA有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Js引擎是单线程单核,所以EDA有瓶颈

js开发的?  这些软件底层应该C++才行

网友:
jlc eda   对电脑配置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
jlceda本地端好像也是基于浏览器开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icad 7.0.9自己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在公司里同事用7.0.5画好几张4层6层的板子,感觉都很顺
下载链接:https ...

请问元件封装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元件封装库是怎么解决的?

KiCad自带的库已经很齐全了,标准封装基本上都有,特殊的自己做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元件封装库是怎么解决的?

有第三方工具可以从jlceda拿封装和3d转为kicad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kicad7.x已经很好用了。还没更新最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元件封装库是怎么解决的?

KiCAD的封装库是比较完备的,但我还是出于习惯,会重新制作或者是复核一遍,免得由于封装问题造成返工

网友:
kicad8.0rc2已经发布了,8.0支持直接把字母的原理图库PCB库直接导入使用,字母的工程也可以直接导入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元件封装库是怎么解决的?

KICAD8.0支持直接把字母的原理图库PCB库直接导入使用。目前已经发布了8.0RC2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CAD8.0支持直接把字母的原理图库PCB库直接导入使用。目前已经发布了8.0RC2

这功能不错,关键是库很有用

网友G:
Windows7就用5的最后一个版本,6在windows7上装不了。windows10就用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CAD8.0支持直接把字母的原理图库PCB库直接导入使用。目前已经发布了8.0RC2

这个牛啊,我决定等8.0发布了,也尝试一下用kiCAD。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indows7就用5的最后一个版本,6在windows7上装不了。windows10就用最新的

win7上装个dll即可兼容,python的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了免费,其他优点有啥,比如和阿里狗比。
效率还是设计严谨啥的。

jlceda最大优势就是库丰富,拿来就用,适合小白或者爱好者,allegro最麻烦就是库,但是好处就是高级芯片的参考设计基本都是allegro

网友:
引用 网友H:
win7上装个dll即可兼容,python的锅

哦,我找一下,windows7的可以升级到kicad7的新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ceda最大优势就是库丰富,拿来就用,适合小白或者爱好者,allegro最麻烦就是库,但是好处就是高级芯片 ...

我感觉不管啥软件,库不是啥大问题,常用得都有,自己经常用的器件 ,做个封装也是分分钟得事情,pcb封装 3d封装到处都可以偷,主要是要布线效率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jlceda最大优势就是库丰富,拿来就用,适合小白或者爱好者,allegro最麻烦就是库,但是好处就是高级芯片 ...

JLCEDA的原理图库不讲原理,大部分器件都是按封装画的,不是按原理画的,这种库和没有一样,本来优势是库比较全,能和SMT对应,但被原理库画法搞废了,说了好几次就是不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win7上装个dll即可兼容,python的锅

上次看了老外网站下的东西,弄了一下没成功,兄台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看了老外网站下的东西,弄了一下没成功,兄台可以分享一下么?

https://github.com/nalexandru/api-ms-win-core-path-HACK/releases/

网友:
引用 网友I:
JLCEDA的原理图库不讲原理,大部分器件都是按封装画的,不是按原理画的,这种库和没有一样,本来优势是库 ...

所以原理图库还是得自己来,我都是用到就自己画,根据原理来摆放pin脚,这样比较方便理解原理图,即使别人看原理图,也能瞬间理解。
不像一些工程师图简单,反正他就画个原理图库,画完结束,又不用自己画原理图,才不管你方不方便,反正我方便就行了。看到那些画4边都有引脚的,应该是自动生成的排的还很整齐,杀人的心都有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JLCEDA的原理图库不讲原理,大部分器件都是按封装画的,不是按原理画的,这种库和没有一样,本来优势是库 ...

这个的确难忍,他们的库基本上就是画个框然后把脚标上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的确难忍,他们的库基本上就是画个框然后把脚标上去

是的,引脚标个PA0对他们来说已经算很不错,有的甚至直接标个管脚号,没其他的。
画个原理图还需要重新去查手册,哪个是ADC管脚,哪个是timer引脚。之前同事就是用的jlc的eda画的原理图,核对他的图这种引脚放的对不对,需要翻阅数据手册,而且核对起来很麻烦,基本上还不如自己重新画一遍。
所以重来不用jlc的eda,宁愿用pads,kicad自己一个一个攒,慢慢画,慢慢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引脚标个PA0对他们来说已经算很不错,有的甚至直接标个管脚号,没其他的。
画个原理图还需要重新去 ...

Kicad的原理图库算是比较全了,虽然没有标timer是哪个引脚,但PA0这些都是有的,自己稍稍改一下原理图就行,关键是管脚不是按封装排列的,运放也不是像JLCEDA那样一个方框8个脚,而是分成2个部分,按正常原理画的三角形,Kicad基础库需要自己改的东西不多,不会浪费时间在画基础库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是的,引脚标个PA0对他们来说已经算很不错,有的甚至直接标个管脚号,没其他的。
画个原理图还需要重新去 ...

可能他们画原理图符号的人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反正我看着原理图中运放比较器之类的都暗自郁闷,只能暂时远离吧。
EDA这个东西确实需要积累很多东西,JLCEDA还比较年轻,以后应该会越搞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他们画原理图符号的人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反正我看着原理图中运放比较器之类的都暗自郁闷,只能暂时 ...

野蛮生长阶段,只要量,谁会在乎质。
每天排那么多的任务量,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工程师才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打磨。
反正KPI完成就行,否则要完整体现各个管脚的功能(包括重映射),还要按照pa,pb等顺序摆放,这个估计一天画几个单片机芯片就已经顶天了。KPI肯定完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他们画原理图符号的人不一定是电子工程师,反正我看着原理图中运放比较器之类的都暗自郁闷,只能暂时 ...

印象中有一段时间是在网上找兼职的人画库文件,很多库应该都是兼职画的,估计没有专业审核的人,画完就算完成,不管画的好不好,兼职的人为了数量,怎么简单怎么画。

之前有好几个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任何回应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ceda最大优势就是库丰富,拿来就用,适合小白或者爱好者,allegro最麻烦就是库,但是好处就是高级芯片 ...

allegro现在第三方库也挺齐全的

网友:
已经用JLCEDA 做了几个产品了,越来越稳

网友M:
kicad各个版本之间,是不是也不能兼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M:
kicad各个版本之间,是不是也不能兼容。

是的 高版本打开后低版本就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高版本打开后低版本就打不开了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还不错了。。就怕各版本之间完全独立

网友N:
你转专业版吧,专业版大部分板子都可以,只要不上PC板规模都可以,我们今年6月会出v2.2,已经做了大量优化工作,很多性能和内存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js在相同算法下有可能慢一点点,但是要看情况,比如我们在2.2的铺铜30w pin,6层,简单LED灯板铺铜40s完成,字母23.11版本,相同板子需要5分钟;输出pdf我们10s完成,他们要20s;10w pin输出网表我们5s完成,他们要20s等等。不是js就慢,要分场景和需要时间优化。今年2.2后我们很多地方已经不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转专业版吧,专业版大部分板子都可以,只要不上PC板规模都可以,我们今年6月会出v2.2,已经做了大量优化 ...

支持嘉立创

网友:
其实JLCEDA吃的是显卡,CPU用个奔腾都可以

i7 2600用集显跑JLCEDA卡的要死,而i5 7200U用集显就会流畅很多
因为后者的集显对WebGL支持好得多

龙芯3A6000+Radeon HD7750我也试过,还可以

这是我快速拖动PCB视图的时候的显卡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