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IM卡上的散热焊盘怎么连接是否接地有没人知道

楼主(2024-01-31):
eSIM卡上的散热焊盘怎么连接,是接地还是悬空?实际测量过散热焊盘与那个管脚都没有内部连接,我们目前就是在焊在PCB的相应焊盘上悬空,看了别的厂家也是这么操作,也能用,查了好久没有查到相关明确对此的说明总觉得没底,有没人知道或有相关文档麻烦发一下。

网友:
做过些项目,是接地的。通常规格书有说明

网友A:
我都一直时接地模式啊......EP端有不接地的一说吗?.....反正几百套没翻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一直时接地模式啊......EP端有不接地的一说吗?.....反正几百套没翻车啊! ...

别想当然,吃过亏,当年用过一个芯片想当然的散热焊盘接地了,然后就翻车了。规格书上特意指出了需要悬空的、

网友:
查了华虹、大唐、握奇、捷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卡规范均未提及ET咋处理,那就默认悬空吧。

网友:
eSIM芯片的GND的引脚与散热焊盘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一下,不通就悬空,通就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提供资料,我也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到ET的问题,我测量了不同厂家的芯片ET都与其他管脚没有连接,所以我使用时也是做悬空处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只是总觉得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我没找到最权威的资料。

网友B:
eSIM卡 现在还可以用? 貌似说不允许销售这款芯片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IM卡 现在还可以用? 貌似说不允许销售这款芯片卡了?

物联网设备大量用

网友:
这个eSIM芯片设计的真别扭,数据管脚单独放一边,还这么大个,又不是大功率的器件还搞个EPAD焊盘,完全可以把有用的四个管脚放一边,弄一个很小的QFN封装就够了,真不知道对空间要求极高的手机咋放下这么大一个类似SOP8的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