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热过程中如何检测串联到发热丝的热敏电阻

楼主(2024-01-31):
请教加热过程中如何检测串联到发热丝的热敏电阻,如下图,圈的两条线是发热丝,R1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中间加热完全不能中断吗 类似t12一样专门短暂断开加热测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T12烙铁的方案?

烙铁是单独的回路吧,这个串到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烙铁是单独的回路吧,这个串到一起了。

t12是发热丝串的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是发热丝串的热电偶

看了网上确实是这样。坛友有没有这部分电路,参考一下。看一下怎么接到单片机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网上确实是这样。坛友有没有这部分电路,参考一下。看一下怎么接到单片机里。 ...

加热模式
1 GND
2 VCC

测温模式
1 恒流源, ADC
2 GND

大致就是这个思路?T12不是电阻

网友B:
参考太阳能2线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太阳能2线传感器

主要是想看一下原理图。温度采集这部分电路。

楼主:
这个图不明之处,Q1关闭后,热敏上还有电压?有点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不明之处,Q1关闭后,热敏上还有电压?有点不理解。

热电偶是自己产生电压的,你用热敏电阻要加恒流源。

其实要求不高也不需要恒流源,串个固定电阻就行了,然后查表换算,精度要求±5℃左右可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是自己产生电压的,你用热敏电阻要加恒流源。

其实要求不高也不需要恒流源,串个固定电阻就行了, ...

±5℃这个太大了加热温度才30-45度,可能要一个恒流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5℃这个太大了加热温度才30-45度,可能要一个恒流源。

嗯,不清楚你的精度要求,像电烙铁这种±5℃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不清楚你的精度要求,像电烙铁这种±5℃完全够用。

要±1℃,

网友A:
热敏电阻什么规格?

大致我的思路:

SPDT换成mos实现

网友:
串联一个2.2k电阻做分压检测,同时2.2k电阻并联一个mos开关,当mos导通时候加热,关闭时候测量2.2k电阻电压计算出温度。如果玩的溜可以测量mos导通时候的压降配合mos导通电阻能同时测量出两个分压一个检测温度一个检测加热电流。如果想提高精度就测量加热时候的电压与测温时候的电压辅助计算做校准

网友D:
别忘了   电热丝的电阻随温度变化也很大的。这样测量严重影响精度。如果电热丝电阻比较小(热敏电阻变化远超电热丝电阻的变化),这样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什么规格?

大致我的思路:

103F3950F  加热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什么规格?

大致我的思路:

是否在单片机端分压后,不用开关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在单片机端分压后,不用开关转换。

ad侧常闭 只切-24v的话 ad加保护能抗负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什么规格?

大致我的思路:

这个电路简洁巧妙的切换了电源极性,可能还需要测量加热电流与负载电压计算出电热丝瞬态电阻值用来在测量时候减去这个电热丝电阻值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忘了   电热丝的电阻随温度变化也很大的。这样测量严重影响精度。如果电热丝电阻比较小(热敏电阻变化远 ...

发热丝电阻没通电情况下是20欧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热丝电阻没通电情况下是20欧姆。

你可是测一下  电热丝在额定电流下电阻会多大,从而修正这部分的误差。不过热敏电阻变化远超这个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是测一下  电热丝在额定电流下电阻会多大,从而修正这部分的误差。不过热敏电阻变化远超这个误差。 ...

如果值一个可以不记。NTC10K电阻比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侧常闭 只切-24v的话 ad加保护能抗负压也行

坛友请教一下这个负压在IO口怎么加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侧常闭 只切-24v的话 ad加保护能抗负压也行

AD加模拟开关,24V用mos管控制,AD采集时,24V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AD加模拟开关,24V用mos管控制,AD采集时,24V断开。

哪个型号的模拟开关能抗-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什么规格?

大致我的思路:

同你这个图是一样的,24V是控制mos开关,AD的这个开关用TS5A3166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你这个图是一样的,24V是控制mos开关,AD的这个开关用TS5A3166

仔细读读规格书,不要想当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请教一下这个负压在IO口怎么加保护电路

AD输入有缓冲就串个限流电阻再加个肖特基负压短路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