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靠的干簧管

楼主(2024-01-31):
在淘宝买的常开型干簧管GPS-11A,做为电源开关用

电池供电3.6V,流过干簧管电流80mA

现在发现拿开磁铁后,干簧管还保持闭合,需要敲击下才能断开

拿开磁铁后,周围环境没有磁场干扰,查不出什么原因,难道干簧管的问题?

网友:
后面电容太大?过流触点粘连
改成干簧管控制PMOS如何

楼主:
后面没有大电容
干簧管后面,只有个4.7uF,和一个SOT23-5封装的LDO降到3V
干簧管标称电流能过500mA,我这里最大也就80mA
这么容易就触点粘连

网友:
电容瞬间可能是1A呢,哈哈😄

网友:
很简单,把电解电容都去掉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不能过电流的。标称电流是纯阻性负载的电流。电容负载接触瞬间会打火的。

网友:
霍尔可以么?

楼主:
当时想简单可靠就用干簧管了,还没考虑用霍尔

干簧管后面也就只4.7uF电容和LDO,我把4.7uF去掉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一会10uf一会4.7uf……

网友:
买玻璃封装的,可以看见的那种.....要质量好的哦!

网友:
建议是用那种带EN管脚的LDO,然后让干簧管去控制这个EN管脚上电

网友:
有些干簧管居然是铁脚,多用几次就磁化了

网友:
4.7uF的电容可不小,铁定触点在瞬态电流下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