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等ARM启动好以后再开启看门狗,但是上电就复位,怎么破解?

楼主(2024-02-01):
做了个电路想让ARM启动后,再开启EN给芯片供电,再去喂狗,实际开电后看门狗芯片RST脚输出了很短暂的高电平就一直拉低,怎么破?

网友:
短路mos,直接给看门狗芯片供电试试

网友A:
这个芯片就不是你这么用的,规格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给你个参考吧给你个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就不是你这么用的,规格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给你个参考吧给你个参考吧

这个电路中的126芯片,目的是在主控启动过程中不启用看门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就不是你这么用的,规格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给你个参考吧给你个参考吧

感谢给了我思路,我本来想着是ARM启动完之前不给看门狗供电,启动完了以后再供电,这个方式不行,然后您的做法是给WDI默认三态,启动完上拉使能芯片再喂狗,然后我这个电路改成了下面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上电以后再初始化看门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126芯片,目的是在主控启动过程中不启用看门狗么

是的规格书里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这个看门狗平时要40uA?看起来有点耗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规格书里描述的很清楚

请教一下,126这个芯片似乎可以省掉吧,WDI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当单片机启动的时候,IO口默认是高阻状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126这个芯片似乎可以省掉吧,WDI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当单片机启动的时候,IO口默认是高 ...

是的保证高阻就可以了。具体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芯片调整

网友:
加一个门来控,直接控制电源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