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抽湿,调到什么温度,抽湿效果最好?(答案27楼)

楼主(2024-02-02):
比如目前22度。我为了舒适,抽湿的时候,温度还是调成22度。

(抽湿状态,格力空调无法调整风力)

网友A:
总感觉空调抽湿是个摆设,没什么卵用。

南方回南天多数都是20~25度的气温,空调设到和室温一样压缩机不制冷等于没开,设成16度强制制冷又冻成狗。

还是独立抽湿机靠谱,冷热循环都在室内,吹出来的风是暖的,非常舒服。

网友A:
非要用空调抽湿的话感觉需要配合暖风机使用,因为从抽湿原理来讲只制冷抽湿效果不会太好,得配合加热才能有效降低空气的相对湿度。

简单来讲,假设你室温22度,那么最好是用暖风机将室温提高到25~28度,然后空调制冷将温度降回22度左右,这样的抽湿效率才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空调抽湿是个摆设,没什么卵用。

南方回南天多数都是20~25度的气温,空调设到和室温一样压缩机不制 ...

有用啊。但不能抽到很干,毕竟为了二氧化碳浓度,我的窗户都开了一道20cm的缝。

我昨晚22度室温,开了22度的抽湿,很快室内99%湿度降到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空调抽湿的话感觉需要配合暖风机使用,因为从抽湿原理来讲只制冷抽湿效果不会太好,得配合加热才能有 ...

我老婆固执的认为,将室内的温度提高,就不会有回南天现象。

所以,昨天本来室内湿度是93%,她加热空调,结果湿度马上变成99%了。

网友B:
建筑物都冻透了,天气再回暖,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建筑物,就会出现回南天现象

网友:
除湿功能就是一个低风速的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啊。但不能抽到很干,毕竟为了二氧化碳浓度,我的窗户都开了一道20cm的缝。

我昨晚22度室温,开了22 ...

抽湿机能将湿度降到60%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老婆固执的认为,将室内的温度提高,就不会有回南天现象。

所以,昨天本来室内湿度是93%,她加热空调 ...

要冷热一起开,加热将水气烤出来,空气湿度当然会上升,此时再配合制冷,水就集中到冷端排走了。

然而空调不能同时制热和制冷,所以效果打五折,远不如独立抽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筑物都冻透了,天气再回暖,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建筑物,就会出现回南天现象 ...

正解,所以天冷的时候开足暖气,保持室内不要被冻透,回暖的时候就不会到处出水。

网友C:
这一波回南现象极为严重。

网友D:
还是专用的除湿机比较好用,不会对室内温度造成太大影响。装修的时候如果能预埋好排水管道,不用自己手动倒水,会非常方便。
我在浙江,每年梅雨季地下室会非常潮湿,我配备了3台除湿机,一台50L/D自带提升泵的,两台12L/D不带泵的通过预埋管道把水排到地下室集中提升泵那,全年开着完全不用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波回南现象极为严重。

刚才出门,整条巷子都湿了,而且看到有些地方很深的明水。

的确非常厉害

据说明天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专用的除湿机比较好用,不会对室内温度造成太大影响。装修的时候如果能预埋好排水管道,不用自己手动倒 ...

我家地下室渗进来的水,下雨或融雪就这样了,源源不断,抽水机坏了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啊。但不能抽到很干,毕竟为了二氧化碳浓度,我的窗户都开了一道20cm的缝。

我昨晚22度室温,开了22 ...

前几天我开过一次空调除湿,因为拖了地有点湿
结果发现好冷的,除湿温度也是22度的
就是一个书房,开了半天都没干多少,下一次还是依旧打开门自然干还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地下室渗进来的水,下雨或融雪就这样了,源源不断,抽水机坏了的话就麻烦了

地下室得做好负压防水,不过任何防水,时间长了也是照样会漏,这个的确是地下室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出门,整条巷子都湿了,而且看到有些地方很深的明水。

的确非常厉害

出租屋的楼道/楼梯/墙壁全是水,房门也在流水,鞋不防滑都能摔跤。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抽湿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
70_80%比较舒适,再低就鼻子干了。。。

网友:
昨天开了一个小时空调,冻成狗了,看到空调水管都没有水出来,果断关掉了,貌似空调真的没啥卵用。

网友:
这种情况搞个千把块钱的移动空调,不接风管开制冷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除湿其实就是制冷,如果室内温度低,空调可能不能制冷,我觉得应该开制热模式,然后用小型除湿机进行除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冷热一起开,加热将水气烤出来,空气湿度当然会上升,此时再配合制冷,水就集中到冷端排走了。

然而空 ...

几个房间都有空调,门全打开就好了,1台除湿1台制热,还好我的空调全是冷暖型的,压缩机制热效果非党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几个房间都有空调,门全打开就好了,1台除湿1台制热,还好我的空调全是冷暖型的,压缩机制热效果非党捧 ...

压缩机可以制热吗,不是一般都电铺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缩机可以制热吗,不是一般都电铺热。

冷暖型的可以,看室外风机有转动便是压缩机制热,电辅热的制热功率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缩机可以制热吗,不是一般都电铺热。

垃圾空调才喜欢加上电辅热,浪费电,完全发挥不了空调的价值。
用压缩机制热节能太多了

楼主(2024-03-07):
楼主位的答案来了:

这几天的南方恐怖回南天,我测试出结论:空调温度越低,效果越好。

如果空调高于室外温度,抽湿效果基本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答案来了:

这几天的南方恐怖回南天,我测试出结论:空调温度越低,效果越好。

空调抽湿需要启动压缩机,一定要低温,否则压缩机不启动就达不到抽湿效果。
设置温度越低效果越好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低温能保证压缩机不停机。
也因此,开抽湿机的感觉比空调要好,因为开抽湿机不会冷。

网友H:
空调全屋加热32度,墙体不冷,就不会有水珠了,空气中水汽重没有关系,但是不会结到衣服,墙上,等其他地方,感觉不出来的。

远比抽湿效果好。开制冷也不如加热

开加热,门窗可以开,也不会回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调全屋加热32度,墙体不冷,就不会有水珠了,空气中水汽重没有关系,但是不会结到衣服,墙上,等其他地方 ...

我深感怀疑。

网友A:
不用怀疑,我这半个月只要室外温度低于25度就开暖气,屋里一点湿气都没有,连卫生间洗完澡第二天早上地面都是干爽的。

只要室内墙面地面温度比室外高水气就不会凝结。

网友:
我们说的湿度实际上是“相对湿度”,为什么叫相对,就是因为不同气温的空气所能容纳的水蒸气是不一样的,温度高能容纳更多水蒸气,温度低容纳不了的水蒸气就会凝结。

反过来讲,只要提高空气的温度,相对湿度自然就会下降,即使空气里面的水还是一样多,没有被“抽”出来。

所以只要保证墙面地面温度高于室外空气的温度,室外的湿热空气进到屋里也不会凝结成水珠,就不会有回南现象了。

网友I:
感觉,无论是制冷还是加热,都是调节室内空气中水的饱和度,根本不算除湿,而除湿机能把空气中水分挤出来,才是真正的除湿。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我在阳台山山脚下东边,你可以看到水汽直接吹过来,我2个房间,直接空调32度,里面所有的热烘烘的,完全没有水汽一说,就开了2个晚上,全屋墙角任何地方都没有结水珠,厅里没有,就惨了
被窝等等,都是舒服的不要不要。

空调加热模式,32度,晚上开几小时,睡觉就关了,都不会结水珠。
房间开暖气1小时,你就可以完全打开门了,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感觉,无论是制冷还是加热,都是调节室内空气中水的饱和度,根本不算除湿,而除湿机能把空气中水分挤出来, ...

加热不是除湿,而是让所有物体表面温度比大气温度要高,不结水珠,回潮可不是墙里冒水,墙里水汽,而是大气中的水汽凝结导致。
加热,空气中依然湿度大的,但是绝对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的。
除湿机,确实是把空气中水汽除掉,但是内部温度依然低,只要开门等等外部冷气进来,依然回潮,并且比人家的时间要多几天,因为你房间墙体等物品温度依然很低,除非你一直开半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热不是除湿,而是让所有物体表面温度比大气温度要高,不结水珠,回潮可不是墙里冒水,墙里水汽,而是大 ...

还真可能是对的

天冷洗澡,开暖风机,洗完澡浴室墙上都没水珠;不开暖风器,洗完浴室墙上都滴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无论是制冷还是加热,都是调节室内空气中水的饱和度,根本不算除湿,而除湿机能把空气中水分挤出来, ...

加热是提高饱和度不除湿,制冷是真除湿,水蒸气在空调里面遇冷会凝结成水排走。

空调抽湿的问题在于同时会使房间温度下降,导致室外更多水汽跑进来凝结,怎么抽都抽不完的感觉。

而抽湿机因为热端也在室内循环,整体来讲是加热了室内空气的,效果最明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加热不是除湿,而是让所有物体表面温度比大气温度要高,不结水珠,回潮可不是墙里冒水,墙里水汽,而是大 ...

人体主要是靠皮肤蒸发汗液来调节体温的,所以相对湿度高的环境汗液无法蒸发人就会感觉“闷热”,加热降低了空气的相对湿度以后,汗液能够继续蒸发,即使空气中的水并没有减少人也不会再觉得闷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体主要是靠皮肤蒸发汗液来调节体温的,所以相对湿度高的环境汗液无法蒸发人就会感觉“闷热”,加热降低 ...

也没你说的那么玄乎,道理也算对,但人体调节体温可不仅仅靠汗液调节。
还有一点就是,空调开到32度,和夏天32度天,温湿度是一样的,不会高很多,不信,大夏天,32度天气,你从冰箱取瓶矿泉水放桌子上,就立马有结果了,空气中水汽是非常多的。
太过干燥的天气,人其实是一点都 不爽的,喉咙嗓子干涩受不了。
25度人体最舒服,其实32度,不直接晒太阳,也是非常舒服的。

反正开空调暖气32度,抵抗回南天,效果是最好的,开1  2个小时候,门都可以开着不会结水珠,也不会难受, 被窝等等都很干燥,绝对感觉不出一点湿度大的。

整体空间冷,热气进来,水汽到处凝结,湿度应该很大的,开了空调,空气加热包括周边所有物体加热,把门开通一些对流,空气湿度可能不会高,反而低。(这个仅仅理论值,由于家里没有湿度计,没有考证这点,有人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J:
我这几天也空调抽湿,温度调成16度,有效果。 但太冷了。
早知道调成30度制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几天也空调抽湿,温度调成16度,有效果。 但太冷了。
早知道调成30度制热了 ...

我非常怀疑。

上一次老婆也认为加热会更好。结果开了加热,一下湿度变成99%了。

而使用抽湿制冷可以做到70%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非常怀疑。

上一次老婆也认为加热会更好。结果开了加热,一下湿度变成99%了。

湿气已经在墙上地上凝结成水珠了,这时再开加热会将这些水分蒸发出来,湿度当然会上升。

制热是要趁冷空气来的时候开,例如这几天就得连续开,让室内保持27度以上,冷空气过后水气才不会在室内凝结。

网友:
温度上升,相对湿度会降低,短期湿度变高估计是因为家具墙壁中水汽蒸发出来。
除湿又需要较大的温差才能结露出来。所以一边开热空调,一边开除湿机比较友好。

真羡慕你们南方,我上海这边只要天晴我家还得开加湿器,家里开着地暖温度差不多21,如果相对湿度能到50%就比较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气已经在墙上地上凝结成水珠了,这时再开加热会将这些水分蒸发出来,湿度当然会上升。

制热是要趁冷空 ...

回南天来之前,关紧门窗,就没事了。

但已经打开门窗,湿气已经进来,只能使用空调抽湿了。我认为使用加热方法是无效的。

就算加热到30度,以前几天的回南天,湿度仍然是100%

只有抽湿,才实打实的将湿气抽走。

网友:
是时候上传两篇文章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我这半个月只要室外温度低于25度就开暖气,屋里一点湿气都没有,连卫生间洗完澡第二天早上地面 ...

古大师,你家电费一个月多少钱?基本上就是整个冬天开暖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我这半个月只要室外温度低于25度就开暖气,屋里一点湿气都没有,连卫生间洗完澡第二天早上地面 ...

你开暖气的时候,是关起门窗的吧?

只要门窗关起,不开空调,也不会有回南天的困扰。

网友:
相对湿度是相对的,再绝对湿度不变的情况下(单位是g/m3)温度升高相对湿度会变低的。
比如室外是10摄氏度相对湿度90%,只要将室内温度提高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会变成46%,如果提高到25度,会变成36%。
提高温度的确能降低相对湿度。

网友K:
上面坛友说的加热可以避免回南天是对的,通过加热空气来加热室内物体和墙面温度,可以避免凝结水珠,而且空气温度升高可以降低相对湿度,都是有理论依据的,它的缺点就是太费电了,比制冷除湿费电多了,仅此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上面坛友说的加热可以避免回南天是对的,通过加热空气来加热室内物体和墙面温度,可以避免凝结水珠,而且空 ...

自从买了秒新的加湿器之后就明白温度、湿度和凝露的关系了。他的app里面有不同温度下相对湿度的换算。
也搞明白了为啥冬天地暖的时候再窗户上容易有水珠。
要舒服:温度和湿度都要控制到合适,还有co2浓度。反正都是要花钱。
我坐标上海,冬天温度不算很低:用两联供带地暖(一个月就500左右,很便宜)控制到20-21摄氏度,加湿器用了秒新的A3S控制湿度在50%(冬天除了下雨天不用开普通日子基本都要用加湿器),新风用了松下35zdp(这个是垃圾,噪音很大)用来控制CO2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从买了秒新的加湿器之后就明白温度、湿度和凝露的关系了。他的app里面有不同温度下相对湿度的换算。
也 ...

比如戴眼镜从外面冷的地方进到25度的屋子,里面全白,还有汽车,外面冷,车内热,玻璃是要开除雾的,其实道理都是很简单的了,热水汽遇到冷物体凝结。你说的开地暖,外面冷,玻璃上全是水珠等。北方冬天屋内都有暖气,所以基本不会有回潮一说。
我说的那个加热抗回潮,道理其实一样的。当然,墙上都已经结水珠了,那就多耗电,烤干,过程中,湿度绝对爆棚的,等水珠烤干了,屋内湿度绝对是要低的,先关门窗靠1小时,空气全部加热了,在开门窗一点,湿度很快就降下来了。
这次回潮,我就开了2个晚上还是3个晚上,,就非常完美,房间白天没人,关紧,回来就开,睡觉了就关,各地方也没有霉点。厅里和卫生间结水珠,有些地方就有霉点了。
以前说墙冒水,是看到墙上水珠和汗水珠一样,觉得是墙出水,实际上,那会墙出水啊,一个冬天冷死,干燥,怎么可能会有水进入墙里,全是大气中的水汽。
这个各自取舍吧,有条件不妨试试。

烤干最大好处,没有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开暖气的时候,是关起门窗的吧?

只要门窗关起,不开空调,也不会有回南天的困扰。 ...

窗开10cm左右的缝,洗手间开抽风对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古大师,你家电费一个月多少钱?基本上就是整个冬天开暖气了吧?

没多少钱呀,一晚上三四块钱电费。看好天气预报,回暖前两三天开就行了,也不需要天天开。只是广东最近的天气像过山车一样,半周热半周冷,所以几乎没停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南天来之前,关紧门窗,就没事了。

但已经打开门窗,湿气已经进来,只能使用空调抽湿了。我认为使用加 ...

我觉得你适合装全热交换新风系统,那个可以将空气湿度的潜热也交换掉,既通风又不会潮,缺点就是贵。

网友M:
大金的空调有恒温除湿的功能, 宣传文案写的不是很明确,我的理解是室内机的蒸发器是有两套,恒温除湿的时候,一套在制热,一套在制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恒温除湿应该会让屋子里的温度舒适很多。
国内貌似也有类似的产品,但是宣传文案也是含糊其辞,去线下店问销售,一问一个不吱声,都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跑了很多店,很多品牌都是如此。
说起空调的功能,大金日本的产品真是丰富,国内空调企业总是宣传自己世界领先,就功能上来说,没见那个能做的比大金好的。可惜大金到了国内,功能也变得简陋起来,价格还是那么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大金的空调有恒温除湿的功能, 宣传文案写的不是很明确,我的理解是室内机的蒸发器是有两套,恒温除湿的时 ...

我n年前做过很多空调主控。恒温抽湿就是制冷加电辅热,制冷功率变频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n年前做过很多空调主控。恒温抽湿就是制冷加电辅热,制冷功率变频可调 ...

我感觉也是这样,成本低一些,就是效率也低,两套冷凝器,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适合装全热交换新风系统,那个可以将空气湿度的潜热也交换掉,既通风又不会潮,缺点就是贵。 {:t ...

如果开着新风机,是不会有回南天的困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开着新风机,是不会有回南天的困扰的。

也是需要全热交换式新风机才行的,很多新风机只是显热交换,湿气还是能进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需要全热交换式新风机才行的,很多新风机只是显热交换,湿气还是能进屋。 ...

其实更需要一台等温除湿机,全热交换新风回收效率就算有70%,20次换气后,温湿度也几乎和室外没差多少了。新风的设计指标每小时一次换气,是最起码的要求。

网友:
感觉都没啥用,空气的冷热突变导致的气象后遗症估计很难治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n年前做过很多空调主控。恒温抽湿就是制冷加电辅热,制冷功率变频可调 ...

不知道有没有空调是一个蒸发器配两台冷凝器。
冷凝器一台在室内,一台在室外,
根据需要控制冷媒在两台冷凝器的流量分配,
以此来达到恒温除湿的功能。
相比蒸发器搭配电加热的方法,这样做会省电得多。

网友P:
有用。我家的是中央空调。海尔的。 前几天深圳回南天。我晚上把客厅的开到25度,第二天起来基本就干爽了。卧室因为有新风机,没开窗,基本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有没有空调是一个蒸发器配两台冷凝器。
冷凝器一台在室内,一台在室外,
根据需要控制冷媒在两台冷 ...

理论上当然可以,只是室内机再增加一套冷凝器组件和四通阀,成本增加不小,并且体积也笨重,为了一年可能才用几次的功能划不过来,所以没人会这样搞。而多数冷暖机都配备电辅热,制冷+电辅热只需要软件稍动一下即能实现,为了应对一年才几次的回南天,综合性价比是最高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有用。我家的是中央空调。海尔的。 前几天深圳回南天。我晚上把客厅的开到25度,第二天起来基本就干爽了。 ...

湿度行业从业15年经验:

要在回南天来之前,开暖气加热屋里的温度才行;

如果已经出现受潮了,证明屋里的东西、墙体的温度比露点底就会受潮。

这时只能开抽湿,将层内的水汽抽走后,干爽后;再慢慢开暖气将屋内物体温度升高,高于空气的露点值就可以保持不受潮了。

注意要慢慢将温度升高,如果一下升高太快,屋内还是会出现结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湿度行业从业15年经验:

是的,最冷的那几天,是开了暖气的。 因为家里有小孩子。

网友(2024-04-28):
用除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