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电路中的电感在嘉立创商城的哪个分类里面?

楼主(2024-02-02):
SEPICD电路中需要使用到的,大容量大饱和电流的耦合电感在嘉立创商城中的名字是什么啊。既不在功率电感分类下,也不是共模滤波器,在哪个分类下呢?

网友:
电源变压器。
你这东西要找厂家定制吧?

网友: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 ... YTZRF8ot0VIMQ%3D%3D

看下DRQ系列功率电感

网友:
电感器L1和L2可以是两个分立电感器或两个绕组一种耦合变压器,因为在整个开关周期中电感两端施加的电压相等。使用两个分立电感器允许使用目录磁(产品目录成品电感),而不是定制变压器。通过使用L1和L2变压器的耦合绕组,可以减小输入纹波。
===============
LC的功率电感大多数一体化贴片,也有插件工字电感;

网友:
两个独立的电感也可以的

网友:
两个一样的独立电感,电感量是耦合电感的2倍

网友:
搜一下ACPR1208S101MT

网友A:
这种和Buck型拓扑有什么优势?

网友:
升降压,无直通故障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和Buck型拓扑有什么优势?

sepic等同于不带隔离的反激,优点是适合做升降压应用,与BUCK-BOOST相比极性没有改变,缺点是效率,做到90%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