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4v升压到dc6v以上的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4-02-02):
dc4v升压到dc6v以上,
电流最大100ma以上即可。

网友:
fp6291就可以

楼主:
进口品牌有吗?
工控上面,长时间通电。
要的就是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口品牌有吗?
工控上面,长时间通电。
要的就是稳定性

国产电源方案很多都足够成熟了。用了几w片各种国产dcdc,ldo,只翻了一次车。标称1.4v->1.0v ldo,实际给1.8,带载电压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电源方案很多都足够成熟了。用了几w片各种国产dcdc,ldo,只翻了一次车。标称1.4v->1.0v ldo,实际给 ...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我也说下之前查资料时候收集到的资料

根据查到的资料来看

1.  之前和坛友讨论的时候   大家说  这颗对设计的时候环路要求比较高  (所以不排除设计上是我这边的回路问题)
2.  芯片不带缓启动,所以输出端接的电容不能太大(这个仅是猜测)
3.  芯片上电瞬间会有个比较大的过充脉冲(论坛坛友测得,这也可能是我这边容易烧的原因,我是带轻负载,就一个单片机)
4.  也有坛友反馈过,这颗芯片对大负载电路反而不会出问题,  遇到后端负载比较小的情况下会容易损坏(原因有可能和第三条有关,   负载大的情况下就不容易过充,这也可能是我这边容易烧的原因,我是带轻负载,就一个单片机)

另外 这颗芯片其实价格上优势不是特别大,  加上这颗芯片的频率比较低 导致输出端电感和电容都只能选大封装的 。 没有太大的优势,  加上之前遇到的坑,所以才后来换芯片了

另外  XL 家的 XL2576 很皮实  随便折腾都没坏过

另外过冲的问题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xl15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

坑中呆过的经验,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

都有哪些坑,我在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中呆过的经验,甚好!

也许是我设计上的问题,但是  至少 感觉这比较难伺候的了  所以我自己的产品上还是不碰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

N年前,采用某公司模拟屏驱动板方案,对方供货期很久,多次询问才得知,就是这颗料问题,采用此芯片进行升压,供模拟屏高压使用。

后来,公司不采用驱动板中自带高压,外接dcdc模块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哪些坑,我在用呢

我也说下之前查资料时候收集到的资料

根据查到的资料来看

1.  之前和坛友讨论的时候   大家说  这颗对设计的时候环路要求比较高  (所以不排除设计上是我这边的回路问题)
2.  芯片不带缓启动,所以输出端接的电容不能太大(这个仅是猜测)
3.  芯片上电瞬间会有个比较大的过冲脉冲(论坛坛友测得,这也可能是我这边容易烧的原因,我是带轻负载,就一个单片机)
4.  也有坛友反馈过,这颗芯片对大负载电路反而不会出问题,  遇到后端负载比较小的情况下会容易损坏(原因有可能和第三条有关,   负载大的情况下就不容易过冲,这也可能是我这边容易烧的原因,我是带轻负载,就一个单片机)

另外 这颗芯片其实价格上优势不是特别大,  加上这颗芯片的频率比较低 导致输出端电感和电容都只能选大封装的 。 没有太大的优势,  加上之前遇到的坑,所以才后来换芯片了

另外  XL 家的 XL2576 很皮实  随便折腾都没坏过

另外过冲的问题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xl1509

楼主:
2576的确好用,几百ma负载下,一直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76的确好用,几百ma负载下,一直没有坏的。

XL家的 2576 还算可以的    我也是小负载  就带个 单片机  带个数码管 , 没坏过一个    这个还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年前,采用某公司模拟屏驱动板方案,对方供货期很久,多次询问才得知,就是这颗料问题,采用此芯片进行 ...

这片子是降压芯片,怎么你说的用在升压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可能是用的问题,1509这个片子出货量巨大,我们以前老产品也一直用,没见有啥问题。不过现在基本都不用了,主要是频率低,电感电容都要求体积大。现在国产很多小封装高频的非常省空间。DCDC我使用的经验就是各种外围参数和PCB布线一定要严格按照手册来,曾经有次布线就一根走线比手册多绕了一点儿弯儿,就出了问题。不是散热带载能力不行,就是各种纹波大或噪声引起的电容电感啸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的问题,1509这个片子出货量巨大,我们以前老产品也一直用,没见有啥问题。不过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

我觉得  我这边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 轻载导致的 , 轻载之后  过冲电压  直接把后端 甚至1509 自身给崩坏了   ,现在很多人测试到这颗有 过冲情况

布线问题 会造成纹波明显,但是 理论上不应该烧了芯片才是,尤其负载不大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我这边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 轻载导致的 , 轻载之后  过冲电压  直接把后端 甚至1509 自身给崩坏 ...

后面+tvs可以吸收过冲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tvs可以吸收过冲电压吗

用TVS 吸收过冲 我觉得是个很危险的做法, 因为TVS  失效的情况下是会短路的 (而且会过冲的话 每次上电都会过冲,所以经常性出现的情况下容易加剧 失效的风险)

看到网上别人评论  说是XL 官方建议他们在前端增加一个 电阻 以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E:
推荐一款国产型号SDB628,我们产品出货了20k+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一款国产型号SDB628,我们产品出货了20k+很稳定

负载电流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1509  翻车无数次

这颗片子  身边有人用我都会建议他们  谨慎选型

这个芯片我也翻车了,我现在使用lm5164

网友F:
搭车请教: XL4015E有翻车的情况吗? 开关电源输出的24V用XL4015降压到12V,设计12V/4A,47uF/8A电感是(0.8mm线径+铁硅铝)磁环电感,负载是电磁铁,实际工作电流1.2A,芯片温度60℃左右,有烧片的情况,芯片上有烧个小洞,问厂家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是在连续工作几个月后运行中烧片,没有上/下电的情况。
多谢!

网友G:
TPS61170如何?测试过5V升压到24V,非常稳定,芯片实际输入电压为3到18V,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车请教: XL4015E有翻车的情况吗? 开关电源输出的24V用XL4015降压到12V,设计12V/4A,47uF/8A电感是(0.8 ...

这款芯片和2576比起来,输出电流是不是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TPS61170如何?测试过5V升压到24V,非常稳定,芯片实际输入电压为3到18V,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

汽车级别,高大上dcdc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级别,高大上dcdc电源芯片。

不知道你成本要求多少,这个片子LC上也就是2块多而已

另外我记得TI后缀带Q1的才是汽车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芯片和2576比起来,输出电流是不是大一些。

是的,这个芯片设计输出是5V/5A或者12V/4A,大约30W左右的输出功率是可以的; 我是用来取代2596的,2596发热太厉害了;没想到出问题了,工厂老化车间测试3个月都没问题,现场有个别烧片;
XL4015输入端是24V开关电源,没捕捉到过压情况,用示波器捕捉输出端12V也没有过压情况,实际工作电流也不到1.2A,上电后就不会去动它(上电/下电),然后工作2、3个月后,有芯片烧掉的情况发生。

网友:
有一款SOT23-6封装的,便宜,多家公司产品管脚及电气参数相同,可以互相替代,比如HX3608、ME3608......

网友:
SGM6601, 山寨TPS61040, pin2pin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