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业射频仪器,用手机测量wifirssi信号强度能【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2-03):
用手机测量信号强度,看强度大小大概能知道射频电路做的好坏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   那些几十万的仪器如何卖得掉 ?

网友:
“没有专业射频仪器,用手机测量wifirssi信号强度能”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RSSi数字太笼统了,很难区分强弱。你手机能收到信号,基本已经成功了。而且99%的问题都是你手机收不到信号才去查发射信号强度。
搞射频至少搞一个频谱分析仪 加 屏蔽箱。 闲鱼购买二手的成本不超过3000块.

网友:
用过的简易方法:
1、被测对象要能进入自测模式,进入连续发射状态
2、搜“35 4400 扫频”,不到300块可以买到的usb简易扫频仪
控制好距离,检测被测对象的频率准不准,信号强度够不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Si数字太笼统了,很难区分强弱。你手机能收到信号,基本已经成功了。而且99%的问题都是你手机收不到信号 ...

你好,能推荐一个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推荐一个型号吗

我觉得 CMU200综测挺好的,大致 2500--3000,就CPU配置高低区别。功能相对多一点,1G一下还能做标量网分。  或者找台资或者国产的频谱仪。R&S或者安捷伦的估计会贵一点。
或者 国产的虚拟仪器应该也能用。 我们论坛有人在做和卖,你论坛搜一下频谱仪就行。好像1500多。
二手的屏蔽箱 闲鱼上很多,看自己需要的大小买。几百块就能搞定。实在没钱搞个铁皮盒子,外面用金属胶带封好缝也能凑活着用。屏蔽箱主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尤其2.4G附近干扰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CMU200综测挺好的,大致 2500--3000,就CPU配置高低区别。功能相对多一点,1G一下还能做标量网分 ...

2.4g射频信号分析安捷伦要7、8万啊,论坛的买过不合适,分析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g射频信号分析安捷伦要7、8万啊,论坛的买过不合适,分析不出来

你分析什么,要求很高么。一般频谱以做不到?

网友:
我买的NI 的机箱+PXIE-5644R才4千块,65Mhz-6GHz,配上NUC小机器,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什么,要求很高么。一般频谱以做不到?

频率和发射功率,要求不高,zigbee 2.4g信号,淘宝usb频谱分析仪测试了两三家都不行,分析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g射频信号分析安捷伦要7、8万啊,论坛的买过不合适,分析不出来

安捷伦的9020 26.5a  有个商家给我报价5.6w凑合着用用要不了7,8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捷伦的9020 26.5a  有个商家给我报价5.6w凑合着用用要不了7,8万

我是业余时间调试一下射频通信,这种个人也是买不起,最好2~3W能搞定,但是2.4g这个价格基本都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