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S23U出现了难言之隐:截图或充电图标延时出现

楼主(2024-02-03):
我一直怀疑床头的充电线有问题。有时充不上电。没有想到是手机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发现的:

屏幕截图(包括使用spen截图),不会出现截图界面,可能等很长时间甚至1分钟后才出现截图界面。

但手机没有死机,我上B站APP看视频、使用浏览器上论坛都正常。

有时关一下手机屏幕,可以看到截图界面一闪而过,然后恢复正常。有时不能恢复正常。

回到前面的充电问题,现在才发现,跟截图延迟出现,是同一个故障。

当截图功能不正常时,插上充电线,手机顶部电池图标不会有充电标志显示。但使用AccuBattery软件却能看到充电电流。

网友A:
备份一下恢复出厂试试,感觉像是软件出问题了,

很久以前的NOTE8出过两次类似的问题,就是不定时的抽风反应慢像死机了一样。

把所有软件都卸载了也不行,恢复出厂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一下恢复出厂试试,感觉像是软件出问题了,

很久以前的NOTE8出过两次类似的问题,就是不定时的抽风反 ...

不找出原因,恢复出厂设置,很快故障会重复出现。

网友:
我的水果13经常不显示4G或5G....还以为手机问题,那天去移动公司研发中心,测试一下.....竟然能跑到900M的下载,上传300M,厉害了。
和他们交流了一下,就是附近基站不好的概率太高了,所以.....并非手机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和三星的系统更新有关。

一般新机到手,一通各种设置,然后就一直正常使用,即便中途各种系统更新,不论大小,都不会再有主动重置系统的操作。

我的Z flip4,在某次更新之后,出现一个低级BUG,息屏时间和白天黑夜模式老是被随机自动切换到默认值,心想要等下一个更新才能修复了,忍着用到下次更新,居然还是没有修复,怒了。

心想是不是系统更新引起的配置问题,重置试试吧,现在的问题用着太难受了。

于是用三星云搞个临时备份,然后重置,导入备份,果然上面的BUG消失了。附带产生的问题是几个旧版本的APK装不上了,而重置之前都运行得好好的。

所以随着三星的系统更新,底层固件的最新系统和用户正在运行的系统并不完全相同,出现莫名其妙的配置问题也是有可能的。要重置之后这两个系统才会完全同步。

网友:
三星测试部门又没测出来这个bug了。。。。。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装一些小众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装一些小众的APP

没有。

网友C:
感觉是最近一次系统更新的锅,S22出现了,点了截图图标后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截图的问题。另外会经常弹出sanmsung connet 出错的问题。

网友:
安卓系统很复杂,可能三星售后也无法定位解决,恢复出厂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最近一次系统更新的锅,S22出现了,点了截图图标后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截图的问题。另外 ...

只要有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三星应该能很快解决。

网友:
这是要换24u的节奏

楼主:
肯定不会换。S24u只有5倍光学,而且我对AI功能完全不感兴趣。

楼主(2024-03-14):
谁有第三方的截屏软件?

万一遇到楼主位的问题,希望第三方截图APP能应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