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通过寄存器获取GPIO状态的基本问题

楼主(2024-02-03):
大家小年后一天好!

已知STM32操作gpio状态主要通过ODR、IDR、BSRR三个寄存器。

我现在的疑问是关于ODR的。在结构图中可以看到ODR是在状态输出控制路径上的。

如果一个引脚配置为GPIO输出模式,那么按道理我通过BSRR设置了引脚状态后,通过ODR寄存器获取状态是可以的啊,因为ODR寄存器是r/w都可以的。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通过ODR获取不到,而通过IDR就能正确获取。我理解应该是两个寄存器都能获取才对。

我的判断方法是

if ((GPIOA->ODR & PIN) > 0) ...

是我理解有误吗?

顺祝大家新年筹备工作顺利!

网友:
仔细看看手册就懂了, 一个读的是输出状态,一个读的是输入状态

网友A:
读ODR不行,可能会被外部拉低

网友:
库函数都可以读取
u8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 GPIO_Pin)
{
  u8 bitstatus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ET_GPIO_PIN(GPIO_Pin));

  if ((GPIOx->ODR & GPIO_Pin) != (u32)Bit_RESET)
  {
    bitstatus = (u8)Bit_SET;
  }
  else
  {
    bitstatus = (u8)Bit_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
正如3楼所说,ODR并不反映IO的状态

网友:
只有4楼看懂了楼主的问题。

LZ不是问的IO状态和输出值是不是一致,而是对于输出,通过IDR能读到引脚状态,ODR为什么不行?

通过BSRR肯定会改变ODR的,你打开寄存器看一下,如果ODR读不到置1的结果,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管脚配置成输出状态后,其状态可以通过BSRR或ODR两个途径设置,ODR并不反映管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ODR不行,可能会被外部拉低

通常情况下mcu io的ODR寄存器直接挂在总线输出后面,是一个内部寄存器,只反映最后一次写入的值。io不管怎么拉都不会变。。类似的还包括TDR(三态控制)。只有读IDR时,才会从io进来数据。

网友:
如果IO  是OC 输出,不管你如何设置ODR,如果外面没上拉,你ODR读出来和实际的IO电平不一定对。

ODR 反应的是程序要求的输出状态。IDR 才是IO实际的状态。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回复。

发完贴就出去吃饭了,现在七荤八素的。我明天测试一下再回复。

楼主:
今天我又测试一下,实现现象确实如大家所说那样。

我昨天所遇到的问题也无法复现了,我是说,我把一个GPIO配置为输出状态来驱动一个BJT作为开关,按道理我用ODR也可以正确得到当前状态的,虽然用IDR更科学一点。昨天我感觉从ODR没正确读到,但今天就可以了。

所以bug一定是我脑子造成的。

不过经此讨论,对这几个寄存器的记忆更加深了。😌😌

网友:
驱动三极管,原理图看看。b基电阻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