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rtt view用telnet客户端连接显示容易丢数据

楼主(2024-02-04):
使用segger的rtt作为log输出,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segger默认的上位机软件比较简陋(RTT Viewer),看手册是该软件会开启telnet服务器,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创建telnet连接,遂使用SecureCRT、MobaXterm都尝试创建telnet连接,但是都有log丢失的问题。这个log丢失并不是MCU的log没有通过rtt到PC,而是在SecureCRT、MobaXterm上会丢,丢的数据会在RTT Viewer上显示。
是否有人遇到相同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会系统自带telnet的试过没?

网友B:
有个没试验的想法,用segger 付费提供的J-LINK SDK自己写软件,以替换RTT VIEWER简陋的功能,目前只找到UM08002,没找到SDK包。

曾经用delphi试着调用 JLINKARM.DLL,可成功连接到MCU,估计摸索一下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系统自带telnet的试过没?

使用win10自带的telnet客户端连接也会丢数据,左边这两个数据应该是在右边箭头指向的位置,telnet客户端丢了的时候,就会在左边rtt viewer中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没试验的想法,用segger 付费提供的J-LINK SDK自己写软件,以替换RTT VIEWER简陋的功能,目前只找到UM0 ...

这种方式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使用第三方的telnet客户端,就是想着他们的软件操作其他功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