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H工作在异步并行模式,对应数据是否需要打包?

楼主(2024-02-04):
请教使用过FT232H的朋友,D2xxx,异步并行模式下,对应MCU送FT232H的数据是否需要按1K打包还是可以不用管FT232H自己会进行打包?买的模块还没有到,想先了解下。
谢谢。

网友A:
在异步并行模式下,通常FT232H会使用其内部的256字节缓冲区来缓存数据,然后以固定的块大小进行传输。

FT232H自己会进行打包,但你需要确保你的数据按照FT232H缓冲区的大小进行分块传输。你可以参考FT232H的文档和D2XX驱动程序的相关文档,以确保正确地配置和使用FT232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异步并行模式下,通常FT232H会使用其内部的256字节缓冲区来缓存数据,然后以固定的块大小进行传输。

FT2 ...

楼上谢谢,已转100汤圆表心意。

楼主:
追一个问题,如果MCU需要发送的字节不满256(如待发送只有1字节),FT232H是否有对应机制如等待一定时间后就发送而不是一直在等待满256?

网友:
芯片资料中关注一下这个参数设置:
Latency Timer
看看调整后效果,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