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修开关电源,帮邻居修好了21V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2-04):
这是第二次修开关电源,心理素质还不行,担心上电噼里啪啦烧东西,容易吓坏人

邻居的锂电池充电器,烧了让我看看还值不值得修。
电源芯片看不出型号,不过6脚的据说跟OB2263大概率兼容,对比了下实物和OB2263的电路图,果然是完全兼容的。
测了下保险管已经烧断了,再测整流桥已经短路,那么开关管肯定也短路了,接着肉眼可见几个检测用的电阻也烧了。
电源驱动芯片测了下,引脚对GND都无穷大阻值,也烧了。
将其他电阻测了一遍,阻值正常。
将二极管都测了一遍,也正常。
重点关注了光耦输入端输出端,能正常工作。
电容就肉眼看看没怀孕就可以了,充电器并不是长时间通电,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小。

于是将保险管,整流桥,开关管,电阻,驱动芯片从淘宝买来换上。
胆子比较小,先给开关电源220V回路串了个白炽灯,堵住耳朵避免受惊吓,然后电源上电,白炽灯闪了下就灭,那说明电源板基本没问题了。
于是去掉白炽灯,电源接上电池充电,电压表显示电压正常,电流正常,收工。
本次维修完全免费,不收元件钱,纯属自己练练手。
电路图是网上找的OB2263电路图,这是开关电源没有充电的电路。
充电电路比较简单,用LM358来控制。一个比较器变灯用,另一个比较器在充满后控制开关电源的光耦,控制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白帜灯泡标配
电位器+5V直流电源,断开原反馈端,用此进行反馈调试。
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ls,这样操作,大半天时间就没有了。
不过,乐在其中。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万一邻居以后用这个充电器发生了火灾,有点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万一邻居以后用这个充电器发生了火灾,有点说不清

这个不怕,我的这些邻居都是几十年的了,人品没问题,不熟的也不会找我。

网友B:
要是换我,最好用插线板拉长线,把电路板放20米外才敢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我,最好用插线板拉长线,把电路板放20米外才敢上电

你这算啥,前段时间调高压电路,4000多伏的才叫心惊胆战 试过好几次,器件拆焊次数过多,板子上沉积了一堆松香,然后放电了一阵噼里啪啦的火花

网友:
有白炽灯修开关电源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C:
直接买个新的多好,非得浪费时间去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怕,我的这些邻居都是几十年的了,人品没问题,不熟的也不会找我。

显然你对火灾没有半点感性认识。会拉人封楼定损几十万的。

网友:
我的基本操守:除了直系亲属,不帮任何人维修电子产品(工作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你对火灾没有半点感性认识。会拉人封楼定损几十万的。

我这是农村,大家都是自建房,邻里都是天天见面的。
邻居也是修车老师傅,电工常识和安全意识有的,只是不懂电子那些。
如果纯粹啥也不懂的人,我是不会搭理的。

平时开车,同事或者朋友坐一下车,会严正拒绝么?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万一有什么事情,也是车主负责的。

朋友有时没空接送小孩,让我帮忙接送一下。
又有时候朋友家电路有问题,让我看看。
这些情况我完全可以规避风险拒绝掉,不过各种法律风险都要考虑进去,感觉已经不会有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新的多好,非得浪费时间去修

所以论坛的维修大神WUWEWU又重新找工作上班,维修这些普通电器肯定是很难钱的,都是直接换板或者买新产品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