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压供电时,怎么让电流走不同的路径?

楼主(2024-02-04):
客户需要12V和24V两种电压供电。12供电时不用通过DCDC,直接输入设备。24V供电时通过DCDC转为12V输入设备。请问有没有能够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

网友:
24V转12V DCDC,24V接输入,12V接输出,如果要防12V反灌到24V,找不会反灌的DCDC,或24V上加个二极管。

如果后级电压低于12V,直接用耐压超过24V的DCDC给后级供电。

网友:
有些带12V电池的设备里喜欢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
12V和24V是在同一个端子上吗?如果是,搞个比较器+继电器,12V供电就直接继电器吸合,把DCDC的输入输出短路,电流走继电器,不通过DCDC;如果不在同一个端子上,那就更简单了,用两个二极管做一下隔离就行了

网友:
输入分成两路,分别用稳压管、三极管和PMOS搭两个压控开关,电压12V时走其中一路过PMOS和一个防倒灌二级管后输出,电压24V时走另一路经过DC/DC降压后输出,两路的输出连在一起

楼主:
是在同一个DC插座上输入,要兼容不同的输入电压

网友:
直接选个能100%占空比的buck

TD1583之类

网友:
散件搭电路实现功能的话,
比较器加0.5延时之后再控制继电器输出。
曾经使用过,很可靠的。

网友:
还不如看看有没有合适的Buck-boost芯片。省的脑袋疼。比如LM5176

网友:
直接用升降压的DC-DC吧,省事可靠

网友:
用二极管最方便,但是压降导致发热和效率低。
可以考虑使用理想二极管,具有二极管的特性,压降又比二极管低很多(NMOSFET的压降)。
参考国产芯洲科技的型号:SCT5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