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MOS关控制太阳能电池板的负端,MOS损坏,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4-02-05):
在测试的时候,随便插拔,不管有没有太阳,都没问题,但是装到现场,5个坏了3个

楼主:
有没有可能在插拔的时候瞬间高压打坏?一般电压最高80V

网友:
VGS电压有没有不满足饱和的电压,比如1-4V左右的情况

楼主:
有可能,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但是那是电流就很小了

楼主:
第二张图的VIN就是电池板的电压

楼主:
另外我这个MOS管DS电压最大是85V,要不要 降额使用,现在实际电压有55V

网友:
是不是线很长

网友A:
用NMOS关控制太阳能电池板的负端?
那,MOS关闭时太阳能板电流就走NMOS的体二极管了吧。没搞错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无法有效关闭,而且走体二极管的时候发热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NMOS关控制太阳能电池板的负端?
那,MOS关闭时太阳能板电流就走NMOS的体二极管了吧。没搞错吗?
如果真 ...

可以关闭的,这种用NMOS做开关的做法太阳能上不少见。
楼主需要留意MOSFET的安全工作区域SOA和G极电压是否超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闭的,这种用NMOS做开关的做法太阳能上不少见。
楼主需要留意MOSFET的安全工作区域SOA和G极电压是 ...

这咋关闭啊?

网友:
楼主的mos管呢?怎么没看到。
图起码要放全吧,然后那个电路流向和工作原理说清楚

网友B:
这个接法是防反接用的。DS换过来才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法是防反接用的。DS换过来才可以控制。

噢,明白了

网友C:
看很对类似产品,会搞几个mos并联,提高过流

网友D:
现场导线究竟多长,是不是安装电工加长了导线,实验室模拟拔插条件尽量和现场一致。

楼主:
MOS管连接方式,G极电压有上面稳压电路产生,看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场导线究竟多长,是不是安装电工加长了导线,实验室模拟拔插条件尽量和现场一致。 ...

都是标准长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很对类似产品,会搞几个mos并联,提高过流

我过15A,对比这个管子的参数应该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过15A,对比这个管子的参数应该足够了

从芯片SOA上看,55V对应的安全电流大约3A。
应用可能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芯片SOA上看,55V对应的安全电流大约3A。
应用可能超标了。

我这个产品是用在光伏板上来断开光伏板的PV-端,按您上面的安全工作区域,那么我怎么来估算这个DS电压,是电流*MOS的内阻,还是电池板的开路电压?

楼主:
另外这个图是单次脉冲,我是电平控制,只有通与断状态,改看那条斜线

网友F:
请教一下,你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你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老版本的eagle,kicad也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其实软件本身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打印成黑白PDF就会变成这个效果,然后再截图mark红蓝记号笔,这个随便什么图片编辑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eagle,kicad也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其实软件本身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打印成黑白PDF就会变成这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