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ilinx的FPGA能在程序里读写配置芯片吗?

楼主(2024-02-05):
芯片是artix ultrascale系列,在FPGA程序里,能否读写配置芯片,用于存储用户数据?
有没有坛友了解这个的,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标准spi flash是可以用的。

网友:
EEROM也可以啊

网友(2024-04-19):
能,搜索Quickboot或者multiboot,直接挂microblaze+flash控制器就行

网友A:
直接 把芯片拆下来  用烧录器读不就好了
如果没有AES加密 或者其他方式加密  就读出来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 把芯片拆下来  用烧录器读不就好了
如果没有AES加密 或者其他方式加密  就读出来就能用 ...

楼主是在问配置芯片能不能当作用户信息存储目的使用
而不是抄袭fpga的bin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问配置芯片能不能当作用户信息存储目的使用
而不是抄袭fpga的bin数据 ...

原来如此,设定好 地址 和程序没冲突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