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 想知道带WIFI协议栈的芯片 最好有配套的开发板

楼主(2024-02-05):
现在学完了带BLE协议栈的芯片  下一步想学习带WIFI的 求推荐 之前没了解过

网友A:
soc?esp32群体最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c?esp32群体最大了吧

esp32/8266的wifi协议栈都是封好了的,8266还能看到一部分代码,最关键的802.11部分都是静态库。所以用esp学协议栈可能会比较难。esp最重要的是把wifi/bt功能做成标准件了,一行代码不写都可以直接wifi通信,比如基于socket server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一个协议转换应用。。

网友:
SOC估计很多都封装好了吧,要不看看88W8801  88w8782之类模块
SOC还有博通Bk7252,珠海泰芯

网友:
底层协议可以找sdr来学习

网友:
openwifi,紫薯布丁

网友:
准备自己造轮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