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解电容都没ESR参数?

楼主(2024-02-05):
DC-DC的输出电容需要知道这个参数,一查找;国内不敢说100%,90%以上datasheet都没有ESR参数;松下的有这个参数;
MLCC在高压、大容量都很贵;
国内不要求这个参数吗?

网友:
要求ESR应该看固态电解,应该是十几毫欧姆左右

网友:
通常是以损耗角正切参数表示,即ESR和容抗的比值,换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电解电容都是同通过损耗正切角计算的。损耗正切角一般都是给的

网友:
电解电容的esr都在欧以上。。所以只能用于低频/直流/工频场合。

网友:
艾华,万裕,都有ESR参数

网友:
跟频率有关,标也是只标120HZ下的阻抗,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
借本帖请教个电容类型对AD芯片测量信号的精度影响的问题:
下图中是称重传感器的滤波电路,上面一半是取桥激励电压的一半给AD7190的Vref,下面一半是桥的信号端,进AD7190转换通道
电路前半部分使用CBB类型电容,我查手册正切值为1%,两极间电阻为GΩ以上,这个好理解,是为了保证信号尽量减少损失,
那为什么后面又使用的钽、铝电解、陶瓷电容?这三种类型电容我查手册给出的正切值分别约为10%、200%、5%,
我的疑问是:1、后面的低性能电容会不会降低电路的性能,从而造成测量不准不稳?2、这种用法有问题没有?

网友:
通常固态电容都有标,普通电解估计标了也没意义

楼主:
多谢指点!

ESR=tan/2πfc  ; 请问这个f是损耗角的测量条件120Hz,还是ESR指标的100KHz?
计算了一下,好像都不正确。 比如松下EEVFK1J221Q datesheet中 220uF/25V 的损耗角正切=0.14,ESR=0.16Ω;
ESR=0.14/(6.28*120Hz*220uF)=0.844欧姆;
ESR=0.14/(6.28*100KHz*220uF)=0.00101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ESR=tan/2πfc  ; 请问这个f是损耗角的测量条件120Hz,还是ESR指标的100KHz?

Impedance不是ESR,是|ESR + Xc|,脚注3说明了测试条件100kHz。

tanδ的测试条件在脚注4有注明是120Hz。

网友:
电解电容以前都是用在工频整流滤波上面,所以esr标出来没暖用。后来开关电源盛行特别是高频开关电源流行起来大家才关注esr

网友:
问题来了,将车机音频功放的直插铝电解电容换成低ESR的固态铝电解电容,或者直接上钽电容,音质会不会又立即的提升?

网友:
电解电容里面包含系列几十个,找一个大品牌,根据使用场景进行选择,里面有介绍。

网友:
有一个粗略的理解,如果电容是用来旁路交流分量的,那么在工作频率下等效阻抗越低,效果越好

工作于低频的铝电解电容,等效阻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容抗,比如,50Hz下,100uF容抗大约为32Ω,把ESR从1Ω降低到10mΩ并不能提高滤波效果。

但如果是用于DC-DC输出滤波的电容,工作频率通常在百kHz以上,这个时候ESR才成为阻抗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500kHz下,100uF容抗约为3.2mΩ,把ESR从100mΩ降低到10mΩ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