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C校准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楼主(2024-02-05):
使用ADS1255,现在测量0-10V信号,对应0-32767范围,现在分了4段K线,采用y=kx+b直线方程,选择0.01-2.5-5-7.5-10作为参考点,每相隔2个计算K线,信号源是没问题的,信号输出毕竟稳定(+-1LSB),参考点也是多次测量计算后的值;
问题是校准后的输出误差1-6LSB,测试点的值是很准的+-1LSB,ADC的线性度也是很高的,但是测下来赶紧不是很理想,难道再多分段?

还有什么方法,给个建议,谢谢!

13106.6是校准后的目标值,13112是校准后的值,差的毕竟大

网友A:
关注一下
“输出毕竟稳定(+-1LSB)”,不代表信号源就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
“输出毕竟稳定(+-1LSB)”,不代表信号源就没问题吧?

不知道不清楚

网友B:
你得先排除系统的问题,再纠结校正。

举个栗子,某狂热分子做了 32K 点校正,相当于不可能更细化了。
然后电线拆下重新接一遍,就又有点跑偏了。

这种就是系统存在缺陷,非校正所能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排除系统的问题,再纠结校正。

举个栗子,某狂热分子做了 32K 点校正,相当于不可能更细化了。

确实,外部影响的结果是输入值的改变,也只有ADC值改变了才会有影响,现在情况是ADC值几乎稳定,就是校准不到点上来

网友:
你怎么觉得ADC的线性度就一定很高,很高的前提条件也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外部影响的结果是输入值的改变,也只有ADC值改变了才会有影响,现在情况是ADC值几乎稳定,就是校准 ...

偏差不超过 adc 手册的话,只能进一步细化校正;

超过的话,外围电路、时序都有必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差不超过 adc 手册的话,只能进一步细化校正;

超过的话,外围电路、时序都有必要查 ...

1255线性度满量程最大0.001%,对32767来说也就是最大0.3LSB,目前来说肯定没有达到,我再看看电阻和运放,确实单纯的不能看ADC的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差不超过 adc 手册的话,只能进一步细化校正;

超过的话,外围电路、时序都有必要查 ...

这个AD629,这个增益误差和线性度怎么区分的,比如满量程32767,按照这个手册指标,最大是多少误差,我现在电阻用的10PP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AD629,这个增益误差和线性度怎么区分的,比如满量程32767,按照这个手册指标,最大是多少误差,我 ...

最好是能有精密仪表,复现误差的时候大致确定属于哪块硬件。

这样看手册的话,估计不好找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校一下0点和满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有精密仪表,复现误差的时候大致确定属于哪块硬件。

这样看手册的话,估计不好找 ...

对头,好表很有必要

网友D:
有20万以上的fluke校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有精密仪表,复现误差的时候大致确定属于哪块硬件。

这样看手册的话,估计不好找 ...

回头跳过运放和分压电阻试试,2-6LSB算下来0.6-2mv的压差变化,确实不容易测出来,只能笨办法了

目前看AD629增益错误和线性度都会影响系统的线性度,这个0.01-0.03%的增益错误是最头疼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0万以上的fluke校准源?

为什么是2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没有必要,校一下0点和满点就好

你还是不懂分段的意义

网友D:
没有规定。个人经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规定。个人经验而已~

经验怎么说,校准仪输出要达到哪个指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验怎么说,校准仪输出要达到哪个指标?

你的和FLUKE 5080A对比一下

网友:
校准源准吗,线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和FLUKE 5080A对比一下

要对比那就没普去了,好源多的是,总要有个指标吧,我现在分辨率就0.3mv,精度0.1%,你说用啥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对比那就没普去了,好源多的是,总要有个指标吧,我现在分辨率就0.3mv,精度0.1%,你说用啥源 ...

你态度不像是求教,抬杠挺厉害,别回了。
已用脚本把你的帖子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态度不像是求教,抬杠挺厉害,别回了。
已用脚本把你的帖子屏蔽

诚心求教,为什么这个指标需要选用20万的校准源?
我自认为没有必要,但是你也有你的道理,也不能算抬杠吧,你要这么认为那也没辙!

网友E:
看一个芯片准不准首先要看结构,万用表相对准,没有一个万用表用这类玩意的,一水的积分。其实这玩意连3位半都不够格,或者说11位都不行。1256我用过几千片,校准那叫一个烦人,根本是非线性的。后来下决心做了其他的类型完全抛弃这类ADC了。想必1255也差不多。这就不是校准的事情,线性太差了,主要是输入阻抗稍变化就不行。德州的ADC特可气,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打开芯片看里面的输入电阻阵列才发现有一大堆的电阻给断开了,查了几批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个芯片准不准首先要看结构,万用表相对准,没有一个万用表用这类玩意的,一水的积分。其实这玩意连3位 ...

阻抗是有要求的,一般是需要OP过度一下
线性度是很不错的,我现在前端还加了AD629和INA826,629增益线性度更差一些!
后来换了那个A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诚心求教,为什么这个指标需要选用20万的校准源?
我自认为没有必要,但是你也有你的道理,也不能算抬杠 ...

是的,没有必要。

如果你用个1000块的手持源还信心满满说“信号源是没问题的”呢?通篇没说源的型号,藏着掖着是商业机密?别人来猜你源的可信任程度?

我提到5080A也并不是它指标有多好,我只能说优利德的工厂校准源凑巧是用5080A。

当然,源也并不只是唯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有必要。

如果你用个1000块的手持源还信心满满说“信号源是没问题的”呢?通篇没说源的型号,藏 ...

搞技术的,不要一上来就是1000的不行,20万的就行,那你说1万的行不行,说这么多没用,能说一句有用的?

已经给你说了技术要求了,你就说需要哪个指标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技术的,不要一上来就是1000的不行,20万的就行,那你说1万的行不行,说这么多没用,能说一句有用的?

你不知道吹水也是技术的一种?

你在用命令的口吻逼我说指标?

不好意思这是商业机密,我就不说,我看谁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个芯片准不准首先要看结构,万用表相对准,没有一个万用表用这类玩意的,一水的积分。其实这玩意连3位 ...

出售七位半万用表,只要200万

网友F:
用6位半的34461来做对比都够,才1万块钱。
如果你用的不是正规计量机构同款的校准源,那么就老老实实多拿一个台表来做对比测量。
你确实没说你手上的校准源的型号,所以我默认你的校准源不可靠。弄个良好校准过的34461应该要保险的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诚心求教,为什么这个指标需要选用20万的校准源?
我自认为没有必要,但是你也有你的道理,也不能算抬杠 ...

你得先说说你手上的那个校准源是啥。
源比表难做太多倍了,便宜的源一定是不可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得先说说你手上的那个校准源是啥。
源比表难做太多倍了,便宜的源一定是不可信的 ...

看上一个帖子,盲猜是自制的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3&pid=12145595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得先说说你手上的那个校准源是啥。
源比表难做太多倍了,便宜的源一定是不可信的 ...

在一定意义上说,源比表并没有难太多,只不过必须要先能造表才能造源,而矛盾的是必须要先有源后有表。结构简单的源也可以通过电阻网络解决,其实不管怎样,那也是源。很多事情没必要从两手空空开始考虑,就像钳工用的平板,理论上三块板互研就可以造出来,但实际上都是用的基准板,没人用互为基准反复比对的方法。人类文明之所以能进步就是在于前人把许多事情帮你干了,人类的每次进步,都是文明的进步,是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而不是通过反复失败试错走向成功的。所以有了表如果有钱就再买一个源,关键是要有钱。有了钱才有表,但先有表未必能有钱。DIY患者除外,也许DIY患者有一屋子表,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一定意义上说,源比表并没有难太多,只不过必须要先能造表才能造源,而矛盾的是必须要先有源后有表。结 ...

其实对于研发的来说,要检测自己做的表的精度,只要有个更高位的表来对比就行了。
源可以弄个便宜的,或者用电阻箱之类的都行,反正只要有个可变的输出,靠高精度表来确定真实值就够了。
楼主可能是钻牛角尖了,靠一个便宜校准源的输数值出来检测自己的AD,那样是不可靠的。
实际检测精度永远高于输出精度,最高级的表是无法用最高级的可调校准源来校准的,它只能靠天生的线性加上定点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一定意义上说,源比表并没有难太多,只不过必须要先能造表才能造源,而矛盾的是必须要先有源后有表。结 ...

我也不知道福禄克的六位半校准源内部的线性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线性不管只管分辨率,然后靠内部的一个8位半的表读回做反馈。。。
反正已知8位半的3458的线性是天生保证的,没有东西可测,研发的时候是用NIST的量子基准来验证的。然后搞笑的是NIST的量子基准里面也有一个3458

网友:
二手34401也就两三千,全新的34461一万多而已。
高精度表总得有一个的,不然做啥高精度。。。
国产表只能当常规调试用,不能指望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一个芯片准不准首先要看结构,万用表相对准,没有一个万用表用这类玩意的,一水的积分。其实这玩意连3位 ...

1256标称精度那么好,网上一大堆人给岀测试数据,一动不动。我认为TI不至于做岀一个明显低于标称参数的东西。
不会是你使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吹水也是技术的一种?

你在用命令的口吻逼我说指标?

这有啥商业机密可言,无非就是一个高1/2级精度满足0.3mv信号源或者普通0.3mv信号源再加一个高1/2级的台表,搞不懂有啥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6位半的34461来做对比都够,才1万块钱。
如果你用的不是正规计量机构同款的校准源,那么就老老实实多拿一 ...

电压源是自己做的,LM399+AD5791,表是344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56标称精度那么好,网上一大堆人给岀测试数据,一动不动。我认为TI不至于做岀一个明显低于标称参数的东 ...

哈哈,我正在测,目前是前面加了一个INA826线测一下,如果线性不好一会再去掉INA826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不懂分段的意义

只能说你电路有问题,线性不行

网友E:
1256的线性是大多数地方好,在一些局部线性极差,至少不比stm32f103的12位强。截止到目前,绝大多数像万用表这种需要精度线性的东西还只能抱着累赘死慢的积分不放。不客气的说,1256线性不行。相比adi的ADC差至少一档。所以好多人哪怕是20年前用过7135,仍然抱着不放并且还有人执着的在寻觅那个破电容,还在纠结能否读出19999。看一个ADC是否线性相信都会,只不过我们喜欢做鸵鸟,瞪眼就说好,咋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256的线性是大多数地方好,在一些局部线性极差,至少不比stm32f103的12位强。截止到目前,绝大多数像万用表 ...

一些局部?是某个特定的点附近吗?还是好几个点附近都如此?
要注意有很多RRIO的运放之类的东西,内部是一对N管输入和一对P管输入,在N和P交界的地方就是线性不好的。老外的书里明确写过。
正常用个可以对地输入的就行,RR输入的没好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些局部?是某个特定的点附近吗?还是好几个点附近都如此?
要注意有很多RRIO的运放之类的东西,内部是 ...

可以详细说一下对地输入应该如何理解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详细说一下对地输入应该如何理解吗?

比如最常见的358就允许对地输入,也就是最低输入范围包括它自己的负电源端,你可以用单电源给它供电来让它测量0V附近的信号。
而op07就不行,想测量0V附近的信号必须自己用个负的电压给它供电,如果用系统地给它当负电源端,那么它只能测到2V以上的信号。
允许RR输入的是某些CMOS运放,输入范围完全是自己的供电范围。
注意358的最高输入电压比自己的供电低2V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比如最常见的358就允许对地输入,也就是最低输入范围包括它自己的负电源端,你可以用单电源给它供电来让 ...

原来是这个意思,了解了,谢谢!
rri的放大器,是不是也建议尽量输入别到电源轨?

网友:
加多点肯定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这个意思,了解了,谢谢!
rri的放大器,是不是也建议尽量输入别到电源轨? ...

你要用rri的运放,肯定是算好了非得这样用。不要是为了偷懒而这样用的就行。
只用接近电源轨的那一点输入也没问题,那样是用的另外一对输入管。
甚至有些运放专门是反过来的,输入范围到自己的电源端,但是离地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用rri的运放,肯定是算好了非得这样用。不要是为了偷懒而这样用的就行。
只用接近电源轨的那一点输入 ...

有时候就是为了偷懒,免得多一路负电源。以前这么用的时候因为精度不高,所以暂时未发现问题。看来还是得重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56的线性是大多数地方好,在一些局部线性极差,至少不比stm32f103的12位强。截止到目前,绝大多数像万用表 ...

这两天测试了一下ADS1255,确实性能不太好。
板子是ADS1255+REF2025,这个基准8ppm,信号源波动范围60uv,24位数据去掉低8位后还有40LSB的波动,确实不行啊

有没有推荐的ADC?差分24带PGA

网友:
adc想准只有一条路,自己做积分系统。除此之外基本都是没戏。这个事情我是用大堆钱和20年时间最终总结出来的,如果您认为一个芯片就能完事就算我胡说就是了。另外8ppm的基准就算了,我用过最差的是max6325,基准直接关乎精度,一般用399比较中庸一点,虽然有时候还没6325好,但长稳却是目前买得起的基准中最好的,只不过老化挺耗时间的。你这样的应用我感觉用7135就可以了,7135的缺点是慢能忍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