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不通,百兆可通,怎么解

楼主(2024-02-05):
linux敲入命令让以太网口降频到百兆和电脑连接,百兆可以调试通过,但是连接千兆的时候,显示:

PHY: 0:00 - Link is Up - 1000/Full,电脑上也显示1.0G已经连接,但是就是ping不通

网友A:
什么主控 rgmii延迟调过吗

网友:
找个有千兆的evk对比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主控 rgmii延迟调过吗

PHY芯片用的是YT8531SH,程序跟开发板一样,开发板接路由器可以自适应识别IP,但是自己做的板不行,要根据布板去调延迟吗?调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HY芯片用的是YT8531SH,程序跟开发板一样,开发板接路由器可以自适应识别IP,但是自己做的板不行,要根 ...

给你个rk的参考 各家大同小异

网友:
我首先想到的是换网线.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差分线反了啊...我的千兆就是有一组不对了,设定自适应...自动交叉....。
我的5G模组,用博通的千兆...基本可以跑满了,其他RT、AX的垃圾千兆确实发热各方面都不咋地了。所以高端还是Intel和博通了.....

网友:
蹲一个,有结果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差分线反了啊...我的千兆就是有一组不对了,设定自适应...自动交叉....。
我的5G模组,用博通 ...

再次确认过原理图,差分线没反,楼上有个兄弟发的附件上面说改了千兆以太网硬件(我这块板重新布过板,没有按照原厂的PCB布局布线,但是做了差分等长),大概率要重新调delaytime,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偏大,过完年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rk的参考 各家大同小异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过原理图,差分线没反,楼上有个兄弟发的附件上面说改了千兆以太网硬件(我这块板重新布过板,没 ...

不仅仅要等长,还要阻抗匹配,我们原来rk3568千兆不行,百兆可以,做了阻抗匹配就好了

网友:
上示波器呀,看信号

网友:
应该就是dela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