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的启动速度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4-02-06):
看157规格书,157是从外部存储启动,加载到ram中运行。stm32mp157的启动速度是怎么算的,看哪个参数?不同的存储器类型,有什么差别,比如外接并行nand和串行nand的启动速度有多大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正点原子的文章,stm32mp157的A7的Linux系统启动就很慢,大概需要几秒,甚至十几秒,这个有坛友实测过么 ...

如果有人能做到个位数的秒,才需要实测。
十几秒以上或者二十几秒是正常水平,测不测都是这个数

楼主:
看正点原子的文章,stm32mp157的A7的Linux系统启动就很慢,大概需要几秒,甚至十几秒,这个有坛友实测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能做到个位数的秒,才需要实测。
十几秒以上或者二十几秒是正常水平,测不测都是这个数 ...

大神,这个了解么,外接并行nand和串行nand的启动速度有多大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了解么,外接并行nand和串行nand的启动速度有多大差别?

你自己想哪个读取速度快呗。肯定并行的快一点,但也就是一点而已,因为读取系统核心只占一小部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想哪个读取速度快呗。肯定并行的快一点,但也就是一点而已,因为读取系统核心只占一小部分时间 ...

网上百度了,目前一般nand flash并行通信遵循的onfi 1.0,读取速度是50MB/s,串行qspi也大概可以达到这个速度,ospi的话要超过这个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百度了,目前一般nand flash并行通信遵循的onfi 1.0,读取速度是50MB/s,串行qspi也大概可以达到这个 ...

emmc更快

当然还是要靠内核裁剪来提升启动速度

https://wiki.stmicroelectronics. ... imize_the_boot_time

网友:
我们的imx6ull,启动到rc.local需要45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正点原子的文章,stm32mp157的A7的Linux系统启动就很慢,大概需要几秒,甚至十几秒,这个有坛友实测过么 ...

你百度搜下全志t113快速启动,裁剪uboot kernel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