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产生正负50ma电路

楼主(2024-02-07):
各位大佬,要实现-50mA到+50mA,连续可调,带载能力不小于0.5W,精度1%,该用什么样的方案?

网友A:
放大器+功率管,这个精度要求不高。才完成了一个0.03%的,不过我的要求只有正负5ma

网友:
先像楼上大师那样用运放恒流电流电路实现小电流的,再用三极管或者MOSFET放大电流。

网友B:
找个不带电容耦合的音频功放芯片吧

网友C:
两路ne5532并联做输出,50ma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功率管,这个精度要求不高。才完成了一个0.03%的,不过我的要求只有正负5ma ...

大佬能放个图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不带电容耦合的音频功放芯片吧

能否推荐个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ne5532并联做输出,50ma没问题的

大佬,能不能上个电路图

网友D:
AD5410输出0-20mA,加上放大器(先变成+-10mA,再放大5倍),便宜实惠,精度远高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5410输出0-20mA,加上放大器(先变成+-10mA,再放大5倍),便宜实惠,精度远高于1%。 ...

DAC输出的0-20mA用放大器偏移电压?

楼主:
是不是用这个电路改下10M电阻就行,前面用DAC产生-10V到+10V

网友E:
adi公众号,最新一篇,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网友F:
我看搞一个opa547做恒流源就行,电路经典简练又紧凑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i公众号,最新一篇,不知道对你有用没?!

这是个运放方案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看搞一个opa547做恒流源就行,电路经典简练又紧凑

嗯,大电流放大器不错,简单粗暴。我觉得音频放大器似乎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5410输出0-20mA,加上放大器(先变成+-10mA,再放大5倍),便宜实惠,精度远高于1%。 ...

用放大器放大5倍电流不是跟随放大器的能力了吗

网友D:
OPA547是挺好的选择。我们也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A547是挺好的选择。我们也这样用过。

能给一个参考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大电流放大器不错,简单粗暴。我觉得音频放大器似乎也可以。

能不能介绍一个型号啊,有个典型应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搞一个opa547做恒流源就行,电路经典简练又紧凑

大佬,能具体给个参考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个型号啊,有个典型应用最好

看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最后一个带图的回复。应该对你有所启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这个帖子里面最后一个带图的回复。应该对你有所启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9099-1 ...

感谢,我去问问那个大佬